上照片了,各位高手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14-01-31):
大家看看

网友:
把凹模外4边磨好,测量好,加工热套圈。

网友:
凸模没做好,要有反冲机构,否则模具容易坏

楼主:
那你说说看啊,要怎么做,怎么个反冲啊?

网友:
最好检查一下工件,看看四周的光亮带、毛刺是等否均匀,以便于判断冲裁间隙是否放的均匀?另外,凹模是用的什么材料、热处理硬度多少?

网友:
想让大家看什么?

楼主:
回楼上的,是模具裂开了,两件下模都是照片上那个位置裂开!毛刺看过还可以,是用ro12做的,硬度是55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的,是模具裂开了,两件下模都是照片上那个位置裂开!毛刺看过还可以,是用ro12做的,硬度是55度!

还是加套吧。本人觉得用圆环形的套圈受力比较均匀,凹模也不需要做得那么大,至于冷套还是热套,套的尺寸可以查冲压模具设计/制造手册。在此提个醒手册上的数据往往有点保守。

网友:
减缓冲的都没有,不裂才怪,,哥们。你们做模具都这样??  我现在,在家,等过几天过去了,发几张图给你看看,,我旁边有一个做了二十多年的模具师傅,,他的模具都是我割的,我也帮着装了十来副模具,

网友:
刚又仔细看了下,感觉楼主凹模刃口高度太长了?貌似整个凹模都是一个尺寸吧,没有看见阶梯台之类的。我们的模具凹模刃口一般最多取到2倍料厚,不然积料会把凹模胀裂。

楼主:
回九楼的,你门所说的缓冲是不是指上摸弹性卸料?回十楼的你说的是不是在下模的平面割一个弧度,可以减小冲压力?我的下模厚度是40厚的,有割锥度,留了大概15左右的厚度!

楼主:
感谢九楼的棚友,回去帮我发几张照片看看!谢谢

网友:
这种厚的零件不要直接落料,得做复合模具,不然很容易爆模

网友:
楼主:凹模型腔线切割后应该用油石油光,避免疲劳裂纹。
         另外,请你仔细观察一下凹模表面有无磨削裂纹,磨削裂纹是由于砂轮太钝和一次磨量太多造成的。

楼主:
请问楼上的,那间隙要放多大才合适呢?

楼主:
大家好啊,问题似乎没有真正的解决,怎么没有人说会不会是材料或是热处理出了问题了呢!都是R角出现裂缝!拜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啊,问题似乎没有真正的解决,怎么没有人说会不会是材料或是热处理出了问题了呢!都是R角出现裂缝!拜 ...

楼主用的材料应该是Cr12吧?热处理55度还可以,要是考虑材料的话最有可能应该是回火没回好的原因。
不过我看楼主下模没有顶料装置,而且照片里的凹模像是直通式的,是不是工件直接从床子上的漏料孔漏出来的?要是那样的话,就不能采用直通式的凹模,最好采用下图的结构的凹模,减小凹模刃口积料,防止涨裂。

楼主:
回楼上的,先感谢!是这样的我有说过,我的下模是有锥度的啊,料厚40锥度有25高的!可是还是裂,应该是冲压力太大了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九楼的,你门所说的缓冲是不是指上摸弹性卸料?回十楼的你说的是不是在下模的平面割一个弧度,可以减小冲 ...

可以在凹模下面垫几块橡皮缓冲啊

网友:
安全措施要加强。

网友:
减缓冲的都没有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请说说看,怎么做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