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Ф2的 80深的,深孔,用什么加工比较经济

楼主(2014-01-31):
被加工件就是 普通的45#钢, 就是深了一点,要求80深,据说买枪钻,在国内,包括zhu钻都问了,没有这个型号的,也做不了,  所以就买进口的了, 貌似800大元一支,真是暴利啊,,, 不知道什么原因,一支钻头加工40-50件吧, 钻尖处就断了,德国的b*tek。 确实精致! 有没有比较省钱的方法加工此工件呢,坛里高手很多,希望能给点建议, 感谢!!!

补充内容 (2014-1-31 19:45):
是像小拇指粗的,有筷子那么长的 金属棒上的一端钻孔, 2的80深,看图纸 没给公差。是盲孔的。

网友A:
电火花可以干

网友B:
楼主,鄙人一点粗见,可以干的方法有好几种,咱一不知道工件的材料,而不知道这个孔是盲孔还是通孔,三不知道这个孔的加工要求。还是恳请楼主说明白些,附个图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火花可以干

3000来件呢, 确实是个办法,也在用这种方法试,看样子不快的。。。。。
请坛里的高手帮忙就是想学习学习,有一个话题,真实存在的, 高手来帮忙解答,大家一起长见识,能共同进步。
感谢解答,

马年顺利,健康

网友(点评):
量倒是不少,不知你这孔的作用是什么?如果可以是中间大两头小的话,可以直接钻完之后在孔口加个2个大通口套子,孔底的2个可用普通2的钻头用加长柄加长,加长柄也可以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鄙人一点粗见,可以干的方法有好几种,咱一不知道工件的材料,而不知道这个孔是盲孔还是通孔,三不知 ...

看我粗心的, 是盲孔 一个小手指头的粗,筷子长的 45#钢的工件, 要在一段打 80深的 2的孔, 图纸没给公差。估计差一点没啥事的,

网友:
两头打孔,然后再用电焊补上

网友B:
楼主,咱跟你说,咱之前有1mm的钻头钻了四十几毫米深的孔,也是盲孔,不过钻孔的效率很低,钻孔的技巧性很强(也就是经验要求很高)。还有问下楼主,你磨钻头的水平怎么样,不好的话,咱这种方法对你不适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咱跟你说,咱之前有1mm的钻头钻了四十几毫米深的孔,也是盲孔,不过钻孔的效率很低,钻孔的技巧性很强 ...

我磨得不好, 单位买了几支枪钻,进口的 断了,是单刃的,
2.的 80深,40倍径。 不好干啊! 用的是数控机床加工工件, 不是靠师傅的经验,工件夹好,循环启动。。

网友(点评):
我看你还是外包好了,用数控打,你的钻头换的忙了。再说了没靠老师傅,你3000个产品断300个钻头算你好的了。

网友C:
如果形状和位置公差要求不高就用电火花打,虽然慢点,但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形状和位置公差要求不高就用电火花打,虽然慢点,但便宜。

网友:
看来也就枪钻合适
$ E6 K5 q. X2 e6 V9 N高速钢钻头顶多也就50深

网友(点评):
合金 单刃枪钻

网友:
2mm  你们试过枪钻加工是专机还是改造的啊?专机效果就比较不错不过成本就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