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长管子问题!!

楼主(2014-01-31):
如图,200mm铝管外径44,内径25,用山特的内孔防震刀镗到26,为什么会有前后五六十丝的锥度

网友A:
如果要求高,可留余量铰一刀。锥度不一定是刀具的原因,可能夹持也有问题,可以先车外圆钻内孔夹持在中间部分再加工内孔

网友B:
应该是工件悬臂引起的吧。不知道有中心架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工件悬臂引起的吧。不知道有中心架没。

没有中心架,工件是下料,三爪夹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求高,可留余量铰一刀。锥度不一定是刀具的原因,可能夹持也有问题,可以先车外圆钻内孔夹持在中间部 ...

用的是普通数控车床...不好再铰,而且后面量也大,费工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中心架,工件是下料,三爪夹持的

那肯定是工件悬臂引起的,你可以换长的卡爪,然后夹紧力再大一点。按道理长径比已经到五乐,要上中心架了。切深小点也会有改善。

网友:
镗一副软爪竞量夹长一点,,,夹紧力不要太大。

网友:
描述得不够清楚。
1.锥度是否是倒的,即孔口直径小,里面大?如是,则说明工件刚度不够,你可以试试装夹时工件尽量少伸出。
2.你也可以试试增加走刀次数或拖一刀。

网友:
楼主,加工过程中出现锥度很正常的,出现锥度是由于加工过程中的”让刀现象“,这一点你可以查阅相关资料文献。其实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锥度,其实跟你的支持装夹方式有关,你可能选择的是悬臂支撑装夹,也就是露出外面的部分太多了;也可能是由于你编辑的程序有关系。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导,回头试试看

网友:
两边接刀,留点余量用铰刀铰

网友:
刚性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