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每刃进给和每转进给

楼主(2014-02-01):
我觉得两个数值是相等的,和钻头刃数没有关系。我看到很多书上都是倍数关系。难道是我错了。不知道错在哪?
更详细一点:我认为只有两个钻刃在钻头轴向方向排列才会形成进给倍数关系。
实际应用的钻头每转进给0.5,那么每刃进给也是0.5,因为有两个刃,每个刃在前半转的轴向切削深度是0.25,转了一转之后,钻刃在轴向方向的切身深度是0.5。也就是每刃进给也是0.5。搞不懂哪里有倍数关系。

网友:
一般是两倍关系,你是试想粗镗刀的单刃镗孔和双刃镗孔,看看吃刀量与转数的差别

网友:
看楼主写的我头有点昏。
我是这么理解的:
当进给量不变时,则每刃进给量=进给量÷刃数。
至于切削深度只与刀貝直径有关,切削深度=刀具直经÷2
如果是扩孔,则:切削深度=(刀具直径一底孔直经)÷2

网友:
钻头一般都讲每转进给的,不像铣刀讲每齿进给。

网友:
都没错,看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