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固性材料模压成型去除气泡的方法

楼主(2014-02-01):
首先祝论坛中的各位大大们,新年快乐,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马上精彩。

小弟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热固性材料在模压成型时,会在闭模过程中产生气体,因为气体在模具闭合的状态下无法排出,从而导致零件表面产生气泡,增加了废品率。

小弟这用到的热固性材料是:Resol 和 Novolak
小弟通过查阅网上的资料,发现在模压成型时,是需要进行排气的。但排气的方式有哪几种?
目前我知道的是,将闭合状态的凹模与凸模短暂处于打开状态(0.1-几秒),以达到排气的效果,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排气的方法吗?

或者有没有可能存在某种方法,使在模压成型过程中的热固性材料尽量少的产生气体甚至不产生气体?

望各位大大们不吝赐教。

补充内容 (2014-2-2 16:42):
模塑料在压力机中加工成型之前,就进行了挤出成型的工序(挤出机),经过处理,处于固体的状态,然后将其放在压力机中进行成型,属于压制成型。

网友A:
有没有听过模具的排气孔或者排气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听过模具的排气孔或者排气槽?

谢谢前辈指点,马上去查阅相关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听过模具的排气孔或者排气槽?

我想补充一下
在模塑料在压力机中加工成型之前,就进行了挤出成型的工序(挤出机),经过处理,处于固体的状态。然后将其放在压力机中进行成型。我思考了下,这里设置气孔的效果好像是远远不及注塑状态下排气的效果。请问,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设置排气孔还能达到很好的排气效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