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的刃倾角在哪里?

楼主(2014-02-01):
钻头的刃倾角在哪里?一直没搞懂

网友:
拿本书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哈哈,大侠,这个刃倾角,说实话咱尽管会修,但修的不好,老师傅们说先磨对称了,磨刃倾角是大师傅们才能做好的。

楼主:
不知道这刃倾角在主刀刃还是在横刃上

网友:
百度一下吧!话说找本书仔细看看更哈。

网友:
刃倾角——基面和主切削刃的夹角,刃倾角控制切削的流向。
钻头刃倾角一般指的是端面刃倾角,只是为了观察方便,从钻尖向钻尾看。主切削刃在端平面的投影与该点基面的夹角。
由此可知你得知道基面是什么,还有切削的流向,钻头主切削刃上各点的基面是不同的(你可以找点资料看看),由此可知刃倾角也是变化的。
然后我们知道钻头排削向外,也就是已加工表面,由此可知刃倾角总体上为负值。这个值是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