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购买

楼主(2014-02-02):
南京二机  云南机床  宝鸡机床  这三家 哪家性价比高点  要求6150的机床  还有就是全无极好还是三挡变频的好
主要加工些45号钢 和304不锈钢  光洁度要求也不是很高6.3左右
  用过这三家的前辈指教下

网友:
光洁度6.3的话就按经济型车床就可以了

网友A:
宝鸡不要买,我用的CS6150,广数系统,有三挡转速可选,漏油不是一般的严重,转空转超过1000转床身就抖。
云机的用过一款6140的,三菱系统,比宝鸡要强一些。
南京的没用过。

网友:
關鍵點,工件大小精度都沒說

不過如果是做不鏽鋼304,推薦用寶雞忠誠的CK50,廣數980tdb,伺服主軸,慢是慢點,但是剛性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宝鸡不要买,我用的CS6150,广数系统,有三挡转速可选,漏油不是一般的严重,转空转超过1000转床身就抖。
 ...

我重申一遍社區裡面一個前輩的說法,對於2軸數控車來說,系統的選擇不是關鍵。

网友(点评):
看你回复想起来了,是CK50,CS6150是宝鸡产的普车。个人感觉不怎么样,漏油像下雨.。

网友:
宝鸡在当地没有。不评论。南二机的机子一般。价格最便宜就能买。云南的高低档设置极不科学。不推荐。而且云南的6150数控是采用凸轮连接卡盘。不方便。
纯属建议 ,建议看看安阳鑫盛的6152。整体床身。肯定比云南的好。档位设计是我见过的最合理的。而且50的机床都会有点大进刀切削。我认为整体床身是必须的。我认为50以上的车床,整体床身是必选项。

楼主:
工件大小最大实心的也就外圆90长度110的304不锈钢 其他都是些小零件居多

楼主:
精度大概也就+-0.01到0.03左右 要求也不是很高

网友:
多谢大家讨论,了解很多实用信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精度大概也就+-0.01到0.03左右 要求也不是很高

个人认为,这个精度对于车床来讲,应该算是比较高的了。

网友(点评):
确实不低。不要考虑简易的经济数控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这个精度对于车床来讲,应该算是比较高的了。

南京二机的机器感觉价格上面优势挺大的,但是又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网友:
云南的,老机床厂了,销量还不错,我推荐!

网友:
我也打算买云南的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