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箱体漏油!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4-02-02):
小弟自己没事焊接一个箱体,焊好后从焊缝处漏油,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让其不漏油?                                                           我的思路是找个类似腻子一样的东西在箱体内部打一层,打好后喷漆,这样是不是会有效控制漏油?

网友:
有卖金属胶的,你买点,涂上就可以了,

焊接这类东西,手要稳,不能跳动,收弧要快,趁热换焊条,连续起弧,就不会漏了,

网友(点评):
谢大侠指点!明天我就去物资局里看看买瓶去

网友:
焊接之后做一下pt

网友(点评):
大侠PT是什么?

网友(点评):
压力测试

网友(点评):
不是压力测试。PT是一种无损检测方法,即着色探伤,焊接后可以看出是否有焊接缺陷,

网友(点评):
我们做的水箱或者油箱,焊完之后,需要垫高盛水半个小时,观察外面是否有泄露的痕迹,如有泄露,做标记,再在该处补焊或者用胶水封堵,然后重新测试直至合格。

网友(点评):
我们焊接的箱体都是先做PT然后是像你们那样盛水12个小时检验

网友:
焊接时细点心

网友:
如是薄板考虑折边后焊,再在内部点焊加强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拙见——根据油质情况,是否考虑可以内衬PE  或 玻璃钢。。。。。。?

网友:
晕。焊的不好,还有其它办法吗?补焊呗!!!
多大的油箱啊?不能双面满焊吗?
装的什么油?象重油类的,即使装油了,也可以直接补,用布把油渍擦干净,立马焊,要快,准,狠,但有一定的危险性,没有经验不建议。

网友:
油箱,用之间没有气密试验吗?最简单的,见过补自行车胎吗,那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从小火补避孕套,可是那东西是橡胶跟钢板有啥关系?

网友(点评):
我是说试气密的办法,补的方法上一楼已说了

网友:
有卖金属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