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链轮的设计参数

楼主(2014-02-03):
求助我们使用的是M112的输送链,原来是让东风设计设计的,结果他们反链轮搞大了一号.画成了M116的链轮了,我找了好长时间的资料了,都没有找到M112输送链的链轮,我们的节距是160mm,滚子链中间的滚轮直径是30mm的,

楼主:
直径42的滚轮应该是30的,但现在找不到资料不知道其他的尺寸该如何修改.请大家帮忙

网友:
输送链的资料网上很好找。
以“米制输送链” 为关键词,用Google或百度搜索,马上就可以得到很多。

网友:
刚才从网上搜索得到一家公司的资料:http://www.my-chains.com/products.asp?ID=16
复制、黏贴得到jpg图片。

网友A:
至于链轮设计,前些日子在另外一个帖子里曾有跟帖。找到重新黏贴如下,省得再去搜索了。
-------------------------------
这种“设计”,自己动下脑筋就不难解决。
不管哪种链条非标,有两个技术数据是一定要给的。
这两个数据,一是链条节距,一是滚子直径。有了它们,画链轮的外廓图已经足够了。
l链轮准备做几个齿?
有多少个齿,就画个有多少边的正多边形,正多边形的边长等于链条节距。
用一个正多边形的顶点为圆心画圆,圆弧直径等于滚子直径。
以正多边形中心为圆心,画一个比与刚才画出圆外缘相切小一些的圆作为链轮外径。
两相邻顶点为圆心,画圆弧与前圆弧相切。去除这个两个圆弧与小圆和链轮轮廓构成的面积,就是链条链轮啮合时免于干涉的最大尺寸链轮外廓。
把两边圆弧圆心适当向链轮中心下移,修正一下得到定稿。
链轮齿部厚度,按链条内链板开档的0.75-0.85制作即可。
30多年前当钳工时,用立钻、手锯、板锉制作过这样的非标链轮。
标准、样本、公式太多,死记硬背是玩不过来的,搞清道理是正道。

网友(点评):
伏枥侠热心肠!不仅帮人解决问题,还教大家解决问题的方法。记得上大学时,一个教授讲的:问的问题必须是个问题,另一个是要学会解决问题。现在各种网络资源,各种配套厂家都有,查资料是一种也是一种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链轮设计,前些日子在另外一个帖子里曾有跟帖。找到重新黏贴如下,省得再去搜索了。
---------------- ...

十分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