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求这个圆弧咋折

楼主(2014-02-03):
单位液压折弯机,件数少,只有90度上模和V下模。

网友:
本来是叫你采用手动折弯,不过这个宽度800,有点悬。看看能否采用滚筒来折弯成型

网友:
这个R也太小了,如果是较大的R ,在板材上按等距离划一些平行线,在折弯机上一点点压,相当于用手工弯一样。你这个玩意,还不如在一个钢棒上敲打一下成型。

网友:
长度????????????1.2mm可以搞个手动折弯机。。。。

楼主:
谢谢大家。不知用鹅颈上刀。用折弯机一点点压能行不?头上有几毫米压不倒,在用垫铁敲敲。急死啦!这是春节上班第一个活。干不出来咋弄啊。

网友:
R15前面有长出来几MM没有?  有的话,找个圆棒用折弯机压,,,没有的话就一刀一刀的压大角度压出来吧,,不标准,,

网友:
弯了再焊

网友:
折弯机压圆弧也基本就只能压90来度的,这个180度的除非用特殊模具,通用刀具不可能折出来。

网友:
冲床(40T以上),死胎一定成的

网友:
在加工中心自制一上刀下模吧, 800MM有點長, 折彎機的行程要檢查有沒那么長和如何拿出工件

网友:
需要模具才能做得精准。

网友:
如果要想漂亮就开专用的折弯模具,如果要求不是太高就用普通折弯刀一点点压过来,V槽尽量小。

网友:
找个R15的圆铁然后敲吧

网友:
做一个简易的龙门架,用两个千斤顶一压,

网友(2014-03-09):
做一套R模成型模即可,简单省事

网友(2014-04-26):
用最薄的直尖刀1 K8 U  y) N% C$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