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键轴,经过渗碳处理后,公法线变大,如何再次处理将公法线做小?

楼主(2014-02-03):
密键轴,经过渗碳处理后,公法线变大,如何再次处理将公法线做小?
用什么刀具,磨具,或者别的方法可以完成。

楼主:
大家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提供下

网友:
直径多少,是问将来这么办,还是已完成产品怎么办
做好产品由于公法线圆周分布的,有变长就有变短,要么硬用,放不进只有磨齿,比较麻烦,预想磨完后,公法线普遍变短,能用,但配合间隙大点,数量小承担得起,报废也可以考虑

网友:
这要看公法线大多少?大的不多可采用酸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