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控落地铣镗床上怎么加工这个长度1200mm的圆弧面

楼主(2014-02-04):
在数控落地铣镗床上怎么加工这个高100,宽250,长度1200mm的,顶面是圆弧面工件,圆弧R半径1000mm。

网友:
是数控,还搞定不了??先开粗,半精,精加工就可以了

网友:
没明白你的活件是啥样的
贴个详图

楼主:
是这样的:

楼主:
这活太长不好干。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有没有办法加工

网友:
线切割,最好

网友:
就楼主的图来看,上数控镗还真不太适合,而且成本太高,建议考虑其它机床

楼主:
线切割不行。
数控镗怎么干法?

网友:
数控镗上似乎也只有用立铣刀,沿零件R的径向走圆弧了

楼主:
立铣刀?
是不是球头铣刀?
走圆弧还是走圆柱的母线(直线)?

网友:
上立铣头铣圆弧(最好用电脑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