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妹又求教大家了

楼主(2014-02-04):
一个产品,铝板挖成很多个腔体,挖完割外形就分离了。
因为另一面有螺丝孔要做沉头,所以分离后再加工另一面,就失去原点了,并且没法固定。
1, 这个沉头,不需要精确,有没有其他办法加工?要方便的办法,不能太费事。有没有其他工具,或者电动工具来做这个事?
2, 割最后一圈的刺手感,有办法消除吗?
3, 表面处理,有办法不送表面处理工厂,自己在家处理的办法吗? 只是要把表面钝化,保持导电,不在空气中变色或产生污痕。
不胜感激。。。。。。。。。。。。。。。。

网友:
铝板多厚,能否通过冲压完成?

网友A:
过年还在研究问题,值得鼓励

方法一,做完后单个剥离下来的零件翻面后重新定位加工。

方法二,比较好,应该是先把沉头做了,再整块铝板翻面再定位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年还在研究问题,值得鼓励

方法一,做完后单个剥离下来的零件翻面后重新定位加工。

请问怎么定位呢? 没见过。是目测吗?

网友(点评):
钻沉孔的麻花钻前部,磨一个与孔一样大的圆导柱,定位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在底板上加工螺纹孔的时候也加工两个销孔用于定位,你的板本身也是要打沉孔的,顺便也加工两个销孔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定位呢? 没见过。是目测吗?

虎钳换两块铝 在铝之间洗出需要的形状就能夹啦

网友:
也就是夹具的问题

网友:
先做两个做定位孔,然后再去加工其它的孔

网友:
做这种沉头孔,最好不要另外找定位,六角车大侠的说法是对的。螺纹底孔定位做沉孔。

网友(点评):
菜鸟请教下,这个定位孔的意思是不是在台面打孔攻丝,工件开沉头孔,这个沉头孔的大孔径是跟螺丝的圆头一样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定位呢? 没见过。是目测吗?

如果要求不高,钻头直接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定位呢? 没见过。是目测吗?

请问怎么定位呢? 没见过。是目测吗?---钻头自动引正。

网友C:
上次的问题有结论了嘛?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定位呢? 没见过。是目测吗?---钻头自动引正。

请问 什么 是 钻头自动引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的问题有结论了嘛?关注!

网友:
最最普通的钻床怎么定位的~就怎么定位啊~螺丝沉头而已~

网友:
做沉孔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