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螺栓孔沉孔如何加工好?

楼主(2014-02-06):
如题,螺栓孔的沉孔,要求底面平(据说,不平的话,在振动时会导致螺栓松动,不知道是否有道理)我们目前是使用U钻,因底面不平,需要用立铣刀单独铣平底面,不知道是否有更好的加工方法,各位大侠请出手

网友A:
楼主,可以尝试下台阶钻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尝试下台阶钻钻孔。

谢谢,我们常用的螺栓是M10 M12 M16 M18,台阶钻,应该也能做硬质合金的。
U钻的加工效率还是很高的,一般切削速度在150米左右,进给在0.1/转以上

楼主:
曾经见过一个资料,上面说用镗刀扩孔,效率还是很高的,不知道哪位有这方面的直接经验

网友(点评):
不是镗刀有一种专门加工沉台的刀具

网友:
1.孔钻完后锪一下沉孔,锪刀用刀片式的。
2.定做非标钻头带锪沉孔的,一次加工出孔和沉孔。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个思路挺好。不知道U钻与麻花钻想比,哪个效率更好,需要验证一下

网友(点评):
非标钻头可以是整体的,也可以是刀片式的。比较效率的话有个简单的方法,看铁屑形状,细长条状的肯定不如碎屑的,浅孔钻加工出的就是碎屑的形状,所以效率高于细长条铁屑的麻花钻。

网友:
引用 楼主:
曾经见过一个资料,上面说用镗刀扩孔,效率还是很高的,不知道哪位有这方面的直接经验

镗刀可以加工沉孔底面吗?

网友A:
大侠,咱看到您发的这个帖子好像之前有前辈发过了,不过不是在这个论坛里,不知大侠是否在广撒英雄帖?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没有搜索,直接发帖了。 这是我这边的一个生产问题,想寻求个合理的方法

网友(点评):
前辈多心了,技术交流嘛。贴一个其他论坛的前辈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1.二主切削刃可磨成180°,划出孔底部就是平的;2.立铣刀铣平;3.先钻孔,后用杆刀刮底面。

网友(点评):
前辈,多有冒犯,望恕罪~~~不知道前辈为何要这么执着于镗刀呢?

网友:
看你的量和规格,量多规格单一,采用钻后用忽刀过一下,量不多就用铣刀来铣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咱看到您发的这个帖子好像之前有前辈发过了,不过不是在这个论坛里,不知大侠是否在广撒英雄帖?

我们用镗刀加工较大的孔,直径1米吧,效率还是非常高的,这种小沉孔,如果镗刀可以加工高效的话,倒是不错的解决方案。毕竟很多刀具加工的底面是不平的

网友:
U钻的底孔平面也能装螺栓?工艺组的人……………………
 有锪刀为什么不用?也就两秒的时间,批量大是会影响效率,但 没质量 有批量 有毛线用?
  镗刀的方式也有很多种。

网友(点评):
让您见笑了,我们的工艺,的确有问题,我不做工艺的都经常感觉的到

网友:
我们厂一般就是用锪孔钻、刮排刮平即可。
lZ,沉孔应该与振动没有很大原因,尽量平就行了。
螺栓紧固一般与弹簧垫圈、碟型垫圈配合使用,直接使用是不符合装配原则的,螺栓容易松。

网友:
如不是工艺问题,可用球面垫圈,防止倾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