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平的道轨上怎么保证小车四个钢轮与道轨接触?

楼主(2014-02-06):
小车轮子是行车轮组

网友A:
其中两个轮子做成浮动的!

网友:
参考火车轮系。。。。。

网友:
可以用弹簧控制。

网友:
独立悬挂系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中两个轮子做成浮动的!

应该是至少3个轮子是浮动的吧。

网友:
参考火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