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指教钢球和锥面密封问题

楼主(2014-02-06):
公司新接一单向出油阀,内部有一锥面和钢球、弹簧密封的结构,锥面使用磨加工,现在的问题是在测试的时候发现,刚装配好的组件是密封良好,能够达到油压1MPa。继续加压后钢球打开,再减压后再测试就会出现密封不好的现象。钢球打开后泄压,再加压测试最多能加压到0.4MPa,而且有明显泄露现象,请前辈指教是什么问题啊。说明一下钢球是使用钢球座安装在弹簧上的

网友:
密封锥角度过大,且没有进行对研。

楼主:
密封锥角是60度的,还大吗?对研是要钢球和锥面互研吗?

网友:
钢球的重复导向性不好
可以看一下钢球安装的腔体

网友:
参见液压单向阀及压力阀的锥面密封即可

网友:
钢球的圆度,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
钢球座放在阀套里。用锤子敲一下,力度要适中。

网友:
很多因素。又如钢球及锥面的接触线处的园度,导向的配合,材料的硬度,阀结构,重复导向定位性,冲击后的材料变形,流体清洁度的影响,流体的冲蚀对接触表面影响,密封面拉毛,孔口变形,温度变化的影响。。。
最重要的一点是,是按何种标准检测的。检测方法规范否?^_^
它和阀前流体容积及管道变形亦有关联。
单向阀类的玩意儿,看似很简单的东西。想玩好,很难。

网友:
7楼正解,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
可能和弹簧有关。将弹簧重复压到完全并圈5次,测量一下恢复后的高度,是不是和初始状态一致。

网友(2016-05-23):
请问,最后查清原因了没有

网友(2016-11-23):
最后查到原因了吗?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