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米跨度160*80*4.5t的矩形管最大能承受多重

楼主(2014-02-06):
8米跨度160*80*4.5t的矩形管最大能承受多重?急!!谢谢大神!

网友:
这得取决于你需要多大的安全系数,以及施加的载荷类型和方位。多看看材料力学吧。

网友:
计算下  就知道  了  看书

网友:
说的不清楚

网友:
条件不完善呢!

网友:
I1=6935870mm4
I2=2322950mm4
俺公司的变形量控制在1/1000,比较粗糙的1/200,自己算扰度。。。

楼主:
我只是用来放走管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