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求助】关键字:振动盘给料器

楼主(2014-02-06):
原文:If the leaf springs are inclined at 60° (1.05 rad) from the horizontal plane and attached to the bowl 100 mm from the bowl center, the vibration angle at this radius is the complement of the spring inclination angle, or 30° (0.52 rad)if the vibration of the base is neglected.
我的翻译:如果弹簧钢板相对于水平位置倾斜60°(1.05 rad) 并且与料盘连接处距离料盘中心100mm,该半径位置处的振动角等于钢板倾斜角的余角,或者如果忽略基座的振动,则等于30°(0.52 rad)。
问题:原文中红色字体显示处的句子翻译时应该放在什么位置,放在最前面吗?我认为我翻译的不对。

网友A:
如果板簧相对于水平位置倾斜60°(1.05弧度),并且在距离料盘中心100mm处与料盘连接,该半径处的振动角等于板簧倾斜角的余角,亦即30°(0.52弧度),如果忽略基座的振动。

仅供参考。

网友B:
3楼正解。

这里的or,其实是“即”的意思。而最后一句if the vibration of the base is neglected是对整个句子的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正解。

这里的or,其实是“即”的意思。而最后一句if the vibration of the base is neglected是对整 ...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正解。

这里的or,其实是“即”的意思。而最后一句if the vibration of the base is neglected是对整 ...

非常感谢!!!

网友(2014-05-02):
or之前的文字倒序翻译开,就成了“叶片装在。。。和。。。之间”,呈60度角,如果振动不大,也可以调节呈30度。

网友(2014-06-22):
引用 网友A:
如果板簧相对于水平位置倾斜60°(1.05弧度),并且在距离料盘中心100mm处与料盘连接,该半径处的振动角等于 ...

学习了,你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