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栓松动原因寻求分析

楼主(2014-02-06):
各位好,普通的螺栓,拧紧后,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松动。
拧紧时没有用防松垫圈,也没有用平垫圈。使用过程中会有振动。
有人分析,是螺栓的沉头孔孔底不平,造成压紧面是线接触,这种情况不如面接触,将孔底加工平就会好些,不知道是否有道理。
坐等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因为,如果将孔底加工平,毕竟多了一个工步,增加了加工费用。

网友A:
大侠,可否说说螺栓的直径多大?咱可以出个小主意,你可以减小螺栓的接触面,这样就可以保证螺栓紧了;这个是一个工艺上的小技巧;哈哈,不细说了。

网友(点评):
怎么减小螺栓的接触面?在沉头孔内加工出一个凸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可否说说螺栓的直径多大?咱可以出个小主意,你可以减小螺栓的接触面,这样就可以保证螺栓紧了;这个 ...

非常期待啊,是减小螺栓帽与连接件的接触面积吗?
是M16的螺栓,底孔直径18,沉头孔直径26

网友(点评):
前辈是高人,已经知道答案了,哈哈。

楼主:
其实螺栓帽与螺杆间,那个面也不是平的,一般是个锥台过渡的,或许是成型是墩的吧
U钻或者钻铣刀,直接扎孔,孔底是凸的,这种底孔与螺栓接触时,刚好是两个外凸的面接触呢

网友(点评):
前辈,您说“螺栓帽与螺杆间,那个面也不是平的,一般是个锥台过渡的”。这个其实也是关键所在。这是螺栓、螺杆的加工工艺导致的,所以这个东西买回来需要稍微用锉刀、砂纸打磨下螺栓帽与螺杆间的那个面。

网友B:
是不是有一种螺栓,法兰型式,接触面上刻有径向花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一种螺栓,法兰型式,接触面上刻有径向花纹

的确是有,好像这中,规格比较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可否说说螺栓的直径多大?咱可以出个小主意,你可以减小螺栓的接触面,这样就可以保证螺栓紧了;这个 ...

有个问题,该螺栓是在最高温度220°C情况下工作,并且会冷热交替。螺栓下有弹性垫圈,65Mn的。如果是线接触,会不会造成问题。
如果是线接触,应该沉头底孔呈内凹状更好些吧,这样阻力距大些。

网友(点评):
大侠,一般情况下,螺栓下面都放一个弹垫、一个平垫。通常情况这样设置是为了让螺栓与工件的接触为面接触。说点本质的,螺纹连接一个用途是抗剪切的,抗剪切能力与其接触面的大小有关。您说,线接触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可否说说螺栓的直径多大?咱可以出个小主意,你可以减小螺栓的接触面,这样就可以保证螺栓紧了;这个 ...

刚才才注意到,原来发消息会扣掉10个积分呢

网友(点评):
大侠,咱以前也短信息回过几个的,哈哈。这个扣分嘛是这个论坛的制度。

网友C:
螺栓使用时,一般是用平垫圈(两个)、弹簧垫圈、蝶形垫圈、止动垫圈配合使用,就是为了确保螺栓与锁紧面为面接触,而且拧紧后,若采用止动垫圈,需翻边固定,但小弟验证过,这种固定骗骗人,实际没什么效果,还不如使用其他垫圈。
而且,国内厂家,一般没有用螺纹粘结剂的观点,我厂进口的工具、设备比较多,外国人一般螺纹旋紧处,都用螺纹粘结剂,而且螺纹粘结剂,分不同种类的,有轻强度、中轻度、高强度等等。LZ若振动环境比较苛刻,建议用“蝶形弹簧(国外一般用这个)+螺纹粘结剂”

网友:
以前觉得螺栓简单。自从来到论坛,才知道所有零件不简单,特别是螺纹副。学习

网友(点评):
螺栓连接,的确的有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栓使用时,一般是用平垫圈(两个)、弹簧垫圈、蝶形垫圈、止动垫圈配合使用,就是为了确保螺栓与锁紧面为 ...

非常感谢
这个粘结剂,拓展了思路

网友:
很好奇螺纹还是到不了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该螺栓是在最高温度220°C情况下工作,并且会冷热交替。螺栓下有弹性垫圈,65Mn的。如果是线接 ...

冷热交替工况下,一般不让用弹性垫片。

网友:
52、螺纹联接为什么要防松?
答:联接用的螺纹标准体都能满足自锁条件,在静载荷作用下,联接一般是不会自动松脱的,但是在冲击、振动或变载荷作用下,或者当温度变化很大时,螺纹付中的自锁性能就会瞬时间减小或消失,当这种现象多次重复出现时,将使联接逐渐松脱,甚至会造成重大事故。因此必须考虑螺纹联接的防松措施。

网友:
螺栓放松有很多方法的~具体就要看你的实际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