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示中空长零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4-02-06):
看到一个零件大致样子如下图,大概有1米长,端面上的两个异形孔是全通的。材料不清楚,估计是铝合金。
请问类似这样的零件怎么加工那两个贯通的中空孔?

我猜想是模具挤压出来的。
请教大师们,这个能否通过挤压加工得到?
另外还有别的什么加工方法吗?
谢谢了!

网友:
哈哈,大侠,我也很好奇这个工件怎么加工,可否用冷挤压加工。冷挤压有道工序叫做“穿孔”,这个工件这道工序应该如何做?

网友:
热拔或者冷拉,以前看他们做过,具体的不清楚

网友:
如果是铝合金加工设备为:铝型材挤压机

网友A:
铝型材是挤压出来的。
不过首楼图片楼主造型有误。挤压型材不会是那样厚壁窄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型材是挤压出来的。
不过首楼图片楼主造型有误。挤压型材不会是那样厚壁窄孔的。

多谢前辈指点!我真的不懂,请问一下是不是铝挤压件设计时也要考虑壁厚均匀?或者有别的什么需要考虑的?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特殊定制的铝型材加工厂统称为工业铝型材,工业铝型材是按形状设计挤压模具,可否做成也要看工厂的能力了,再是模具价格高点。

网友:
挤压出来的  就跟一般的铝合金窗子材料差不多

网友:
反正不会是机械加工的内孔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还想问一下,如果这个件没有中空的孔,就是一个图示截面形状或者更复杂一点截面形状的长棒子的话该怎么加工?

网友:
这么久了找到解决办法没有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
学习了,希望以后能跟各位学习呀5 ~. I# J" L, k

网友:
铝型材,挤压成型的。可以百度一下,看铝型材怎么加工,一般都是挤压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