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磁力齿轮传动的大侠没有?~

楼主(2014-02-06):
百度上搜了一下,资料太少,求磁力齿轮传动的优缺点,应用场合及使用时要注意哪些方面!~

网友:
1,无接触传动,所以齿面无需润滑,确切地说是没有齿面。
2,传动无接触,无润滑,也就有了个清洁的特性。
3,隔离传动。 主动和从动轮可以不接触,因此可以隔离传动。比如,从真空室外部通过磁力传动装置,把动力传递到真空室里面去。
4,属于软连接性质,过载会打滑。成本高。
5,缺点成本高。有扭矩限制。大扭矩的,体积会很大
6,隔离传动时, 损失比较大。

楼主:
非常感谢天水蓝大侠,让我受益颇多!~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谢谢版主介绍

网友:
联轴器知道的,,,,,齿轮没听过。。

网友:
磁力齿轮又叫做磁力轮,磁力传动轮,磁力驱动轮,磁齿轮,磁性齿轮,Magnet Gear。 主要用于LCD、FPD、制药、食品等制造工程的传送系统。具有无接触,不产生粉末,不产生静电,不产生摩擦,寿命长,无振动等优点,但相对齿轮传动,具有传动扭矩小等不足。

网友(点评):
在一款手机触摸屏检测设备上见过类似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