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臂弹簧如何平衡重量

楼主(2014-02-06):
如图,画的比较烂,希望大家凑合看看,如图!图上底座是固定的,下图圆圈部分是旋转中心1,长700的摆臂,和上面小的圆圈是旋转中心2,长500的摆臂,现在2个摆臂的自身重量是500KG,我想问下如果摆臂伸直状态,弹簧拉伸到560,如果摆臂伸直,能靠弹簧拉回原位抵消自身的重量,那么我设计弹簧的时候,最大的拉力要设计成多少?

网友:
摆臂有500KG重,靠弹簧拉这么点,有点不好吧。你看用两个压簧分两边顶,行不行。不对别笑话啊

网友:
受力分析,慢慢来,定好作用点,力的方向, 静力平衡, 力偶平衡 可计算的

网友(2015-01-20):
嗯,我也认为压簧好些

网友:
能靠弹簧拉回原位抵消自身的重量,

我不这么认为,拉回原位是破坏了平衡,使之产生运动,然后运动到原位又停止。我臆测不能实现。
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改成这样:靠弹簧能够维持平衡,抵消自身的重量。
就是摆臂伸直的时候这个状态是一个平衡状态,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保持状态不变。

网友(点评):
假设就按我理解的计算,题目中还缺少一个弹簧的力臂无法计算,目测假设60,假设摆臂均匀,根据支点平衡则有:5000KN×600=60×F,则弹簧拉力等于50000KN,用液压缸吧。

网友(2015-09-05):
  如果负载大的话这种机构 容易造成电机过载 减速器齿根断裂 轴承损坏。  空间足够的话还是加配重吧

网友:
弹簧似乎没有多少拉伸,怎么可以起到助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