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气缸同步的问题

楼主(2014-02-07):
      我想用多个气缸来顶起一根长6米的棒料,但是又怕不同步,出现卡死的现象,有什么方法同步,或者改进机构的那些地方,请大虾们不吝赐教!

网友A:
在控制系统上做个延时,延时时间大于气缸运动时间差,也许可以,比较笨的方法。

网友B:
缸体并联吧~ 那样只要气缸不坏 应该能够同时顶起吧~

网友:
硬连接即可

网友:
也可改用升降机,电动的,非常好同步

网友(点评):
电动的确实是比气动的稳定可靠多了。

网友(点评):
确实是哦

网友:
气缸应该不行的,至少我不知道,我试过两个的,并联都不能同时到位的,这是受力的关系,当然你可以使用价格比较贵的那些品牌的气缸,比如SMC或者费斯托的,应该可以尽量缩小气缸之间的动作不一致的情况,但是无法消除的。

楼主:
延时太大的话~~影响生产效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控制系统上做个延时,延时时间大于气缸运动时间差,也许可以,比较笨的方法。

延时太大~影响生产效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缸体并联吧~ 那样只要气缸不坏 应该能够同时顶起吧~

我是用一排电磁阀在阀座上,同时给的信号,气管尽量接的一样长,还是怕不同步啊

网友:
同步机构,论坛上有很多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控制系统上做个延时,延时时间大于气缸运动时间差,也许可以,比较笨的方法。

这样肯定不可以的

网友C:
齿轮齿条可以实现同步呀

网友(点评):
10楼有图有真相

网友:
可以使用强制同步。

网友:
我也认为齿条齿轮能实现同步,我们经常用。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用滚珠丝杠来实现呢?

网友:
多缸同步的确困难,更何况是气缸。想从电控角度入手的话,恐怕成本很吓人。我认为,还是采用机械同步。比如讲结构改成齿轮齿条了,尽量减少气缸的数量。

网友:
6个运动件接一起,用管子、角铁之类的焊接或者螺丝固定,大概就是6个气缸顶一个整体件的意思吧

网友:
用一个气缸,加机械连杆,类似厂区自动门结构

网友:
如果空间允许的话,可以考虑一下齿轮齿条,我在德国人设计的钢卷准备站见过

网友:
把电磁阀装在气缸旁边11控制,这样会好些!

网友:
你做的是杆料自动供料装置,我们做过几台,你可以选一个大点的汽缸用连杆机构代替几个汽缸的设计,连杆机构同步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机械同步

网友:
愚见:齿条+齿轮,不知道有没有想过直接就一个能量源,然后其他的都要用机械联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错,差速器的原理

网友(点评):
没有差速,强制同步。一边气缸不动,另一边因为齿轮轴传力过来,也会动的。

网友(点评):
请教大侠,那即是说另一边的气缸没通气?还是?

网友(点评):
我一开始没看清楚,以为中间有一个差速器可以补偿两边不同步。这个其实没有这么复杂就是用齿轮齿条硬同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齿轮齿条可以实现同步呀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错,差速器的原理

嗯,我又放大图片看了,确实仅仅是齿轮齿条。
不好意思没有仔细看图。

网友:
这种棒料的自动上下料,现在也是很成熟的结构了,6个气缸完全没有必要,本身气缸的同步就难以做到,21楼的方法你可以借鉴。

网友(2014-03-16):
最佳按21楼的方案,采用较大的气缸

网友(2019-12-05):
这个真的是好东西,看懂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0-03-23):
齿轮齿条可以实现同步

网友(2020-09-04):
看来齿轮齿条是都认可的成熟手段

网友(2021-03-23):
装上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延时磁性开关。调整行程,就可以做到

网友:
机械手册气动那一块有个同步气路布置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让气缸同步是很难的,可以把每个气缸做硬限位,也可以起到定位效果,不一定要同步。

网友:
支持用齿轮齿条方式做同步。一定要用多缸同步动作的话,可以考虑从气液转换缸这个方向入手。

网友:
齿轮齿条

网友(2024-02-25):
最下面那个轴做成带键的结构,所有气缸同时推动这条轴旋转。

网友(2024-05-17):
抖音上很多的案例,主要多气缸同时驱动根转轴,一个轴只能一个速度转动,气缸自然就同步了。常用的老式折弯机  扭轴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