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问题求教

楼主(2014-02-07):
上图为我公司生产使用的轮毂螺栓,技术要求:渗碳热处理,表面硬度42~48HRC,芯部硬度33~38HRC,表面渗碳层深度0.1~0.3mm。配合孔与花键的过盈量在0.15~0.312mm。但压装后出现个别上螺母后在拧紧力矩不到30Nm下就打滑了,螺栓压出来后发现花键部位的“齿肉”都已被刮到底部,配合孔几乎没多大压装的痕迹。我们初步怀疑螺栓的花键硬度有问题,但鉴于检测手段有限,螺栓硬度很难打,想请教下各位专家,这样的螺栓,这样的技术要求,花键的硬度该如何检。另,该产品要求螺栓压装后能承受200Nm的力矩不打滑,这样的过盈量设置是否足够?

补充内容 (2014-2-7 14:26):
我们螺栓的材料是SCM435,对应压装的轮毂材料为40Cr,硬度要求为HRC 27±3

网友:
配合部位的硬度有多高?
维式硬度计检测。

网友(点评):
请问:表面硬度42~48HRC 相当于维式硬度多少度?

网友A:
回复LIAOYAO ,他们大概是10:1的关系,可以通过手册数据表查询。

其实,他这个技术要求是有问题的,不清楚选用的材料是什么。

网友(点评):
HRC 相当于维式硬度 明确表示应该为 1:10的关系。俺清楚您的意思,就这点时间能如此回复,俺知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LIAOYAO ,他们大概是10:1的关系,可以通过手册数据表查询。

其实,他这个技术要求是有问题的,不清 ...

这样的螺栓花键,维氏硬度怎么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螺栓花键,维氏硬度怎么打?

切开,打截面,从外向内逐点检测。
这是个错误的技术要求,有图纸么?看看对方的错误在哪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开,打截面,从外向内逐点检测。
这是个错误的技术要求,有图纸么?看看对方的错误在哪里吧

你是说对螺栓的技术要求有问题?

楼主:
附上图纸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对螺栓的技术要求有问题?

是的,有问题。
这个技术要求估计是个书呆子制定的,或是实物检测后标注的,外行人干的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有问题。
这个技术要求估计是个书呆子制定的,或是实物检测后标注的,外行人干的事儿。

求赐教,你的意思是不是螺栓的硬度不该这样表示?另外,关于过盈量的设置和扭矩要求是不是有个较标准的经验标准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赐教,你的意思是不是螺栓的硬度不该这样表示?另外,关于过盈量的设置和扭矩要求是不是有个较标准的经 ...

是的。
这是什么材质的?
与这螺丝配合的孔位置有多高强度呢?或是说此处的材质和处理方式。

网友(点评):
40Cr 和 SCM435 两者的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相差不少。

网友A:
才注意到图纸。
错误有这几方面:
1. 10.9级对热处理是有要求的,限制了它的最低回火温度,这种材料适合不适合可以查一下手册;
2. 渗碳处理的温度较高,40Cr到880度加热晶粒会迅速长大,它不适合渗碳处理,改为碳氮共渗处理较为合适;
3. HRC是指洛式硬度计150公斤载荷检测的结果,这么浅的渗层会被压穿的,得到的结果将会是一个综合硬度值,是不稳定的;
4. 这个渗层将会严重影响到它的抗冲击韧性,或是说对裂纹很敏感。
就这几条吧,错误的材料选择了错误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注意到图纸。
错误有这几方面:
1. 10.9级对热处理是有要求的,限制了它的最低回火温度,这种材料适合不 ...

SCM435用作高强度紧固螺栓会有问题吗?查看标准,是材料的使用范围内的啊。
查标准可见,该材料在调质回火时,温度越高最后的硬度越高,调质淬油,460~470℃回火时能得到技术要求的硬度的。
现在基本可以确认的是,螺栓的表面热处理更应该用维氏硬度来表示,标准规定的10.9级螺栓硬度在HV390以下,因实际需要采用非标件也是该可行的。
至于渗碳、渗氮和碳氮共渗对产品的实际使用影响,实在是分不清楚了

网友B:
SCM435是JIS牌号,近似于等效于GB的35CrMo,这种材料是适合做高强度紧固件的,发动机上用这种材料紧固件的很多,大多可以达到12.9级。
调质后的芯部硬度33~38HRC也是合适的。热处理方式大致是840℃油淬,480℃回火。
这种材料也可以做表面渗碳淬火,图纸给出的硬度42~48HRC也是合适的,不过通常用HV硬度来表示。

如果你只渗碳不淬火,硬度是提不起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CM435是JIS牌号,近似于等效于GB的35CrMo,这种材料是适合做高强度紧固件的,发动机上用这种材料紧固件的很 ...

图纸给出的硬度42~48HRC也是合适的?——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怎么可以将一个综合结果作为质检的标准呢?
HRC的检测方式是怎样的你需要再了解一下了,150公斤载荷可以压穿渗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给出的硬度42~48HRC也是合适的?——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怎么可以将一个综合结果作为质检的标准呢?
...

这个硬度需要换算成HV,与HRC大致是10倍的关系。薄层结构也是可以测量硬度的,这样的结构硬度通常用HV表示。

更薄更小的结构也有测量方法,比如可以测量金相组织中的马氏体、珠光体的硬度,通常用显微硬度HV0.2来表示。

对于均质材料,不同的硬度是可以换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硬度需要换算成HV,与HRC大致是10倍的关系。薄层结构也是可以测量硬度的,这样的结构硬度通常用HV表示 ...

就是啊,你太有才了。
希望你的设计能成为我的产品之一。

网友:
建议滚花部分留余量磨削以增加齿顶与孔的接触面积和强度,磨量大小可通过试验决定。但是这样做还要预钻中心孔。

网友:
看过楼主的图纸,小弟不才,发表点意见。
1、螺栓的力学性能,GB/T3098.1已经更新到2010版,但是具体参数还是没变,鉴于产品特殊,可以检测抗拉强度(至少1040MPa)以及硬度(32-39HRC),还可以加个保载性能。
2、图纸要求渗碳热处理是指整个螺栓,所以端面或者末端硬度检测可以反应表面硬度(鉴于你描述的情况可以针对性的对花键部分进行硬度检测,属于金相检测范畴),芯部硬度的规定似乎与3098.1有重复。
3、磁粉探伤,镀层厚度以及盐雾试验也有规定不知楼主注意否。
4、该产品要求螺栓压装后能承受200Nm的力矩不打滑?这条图纸中并未说明,我不清楚过盈量是否可以,但楼主这条要求需要加工套筒以及底座,再利用扭矩扳手检测,只是较繁琐。
5、如果表面硬度的控制都如此,请楼主注意第三条的一些要求,如果你没有检测过,毕竟是汽车上的零件,希望你心中有数,一旦出问题,太多的小企业因为这些条款而赔大了。

网友C:
你们是哪家公司啊,我的设备也用到这种螺栓。看有没有机会合作。有没有M16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是哪家公司啊,我的设备也用到这种螺栓。看有没有机会合作。有没有M16的啊?

我们不是生产螺栓的企业,我们是做制动器的,螺栓是我们的外协件。就近期在主机厂反馈螺栓压装后装螺帽并紧在未达到规定扭矩时螺栓就打滑了。此螺栓为轮辋固定用,打滑将带来很大的隐患和不便,客户抱怨很大。通过故障件的初步测量,安装孔和螺栓尺寸都没问题,但观察安装孔,只有一点点螺栓花键压装的痕迹,花键齿尖的肉都被挤到根部来了,理论设计上螺栓过盈压装,齿是要切进孔里面去的。我们怀疑螺栓花键的表面硬度有问题,但硬度不好打。品质部一直要求要加大此装配过盈量,我们作为技术部不好随便更改标准的,故要做试验验证也要求助大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是哪家公司啊,我的设备也用到这种螺栓。看有没有机会合作。有没有M16的啊?

我们公司另一家螺栓生产企业质量和实力都是不错的,为主机厂指定供应商,斑竹有兴趣也可以了解下

网友:
SCM435 含碳量高不好渗碳,用调质合适,容易打滑原因在于渗碳层过浅,心部硬度不足,所以打滑。
所以工艺有误,螺杆用SCM435材质 搭配调质工艺,按国标GB3098.1-82制作即可。
贵司要求的扭力也可达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不是生产螺栓的企业,我们是做制动器的,螺栓是我们的外协件。就近期在主机厂反馈螺栓压装后装螺帽并 ...

昨天我已经说过,建议楼主螺栓滚花部分留余量磨削以增加齿顶与孔的接触面积和强度。硬度高了未必不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我已经说过,建议楼主螺栓滚花部分留余量磨削以增加齿顶与孔的接触面积和强度。硬度高了未必不打滑。

花键固紧靠的是齿切到肉里面,不是靠面的贴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另一家螺栓生产企业质量和实力都是不错的,为主机厂指定供应商,斑竹有兴趣也可以了解下

告诉我一下他们公司的信息看,我也正想扩展一下供应商。
外我个人觉得一方面是螺栓热处理需要加强,另外滚花速度好像不够,你再琢磨一下。我们用的M16的滚花螺栓深度好像有点浅,查一下滚花标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花键固紧靠的是齿切到肉里面,不是靠面的贴合

尖尖的齿尖强度较低,还没切到肉里就失效了:因为过盈量的存在,笨的齿顶也会切到肉里去。你试了就明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告诉我一下他们公司的信息看,我也正想扩展一下供应商。
外我个人觉得一方面是螺栓热处理需要加强,另外 ...

供应商叫晋吉,浙江嘉兴的  公司网页http://jinnwell.jdol.com.cn/Info.html。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尖尖的齿尖强度较低,还没切到肉里就失效了:因为过盈量的存在,笨的齿顶也会切到肉里去。你试了就明白啦 ...

磨削工艺实现起来很困难的,毕竟螺栓的生产批量太大,一次出来就10多万的,多一道这么繁琐的工艺得多耽误生产节拍,单价会上升很多的

网友:
看到这层楼的感触,
唉! 又是基本功不足导致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磨削工艺实现起来很困难的,毕竟螺栓的生产批量太大,一次出来就10多万的,多一道这么繁琐的工艺得多耽误 ...

报废和增加工序都会提高成本,二弊相比取其轻。关键是增加磨削工序能否解决你的问题,要试了才知道。其实磨削并不困难,在小的工具磨上干磨就行,你的螺栓滚花档的尺寸要求又不高。
另外,你的螺栓滚花档好像没有倒角作压入时导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报废和增加工序都会提高成本,二弊相比取其轻。关键是增加磨削工序能否解决你的问题,要试了才知道。其实 ...

螺栓的压入导向在它的对偶件上。昨天螺栓的厂家已经来说明了,说是这批次的产品他们热处理没控制到位,答应整批退货了。经排查,对偶件的压装孔表面硬度偏高,几乎与螺栓一个硬度了,导致螺栓花键滑齿打转。后续需要对两者共同控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栓的压入导向在它的对偶件上。昨天螺栓的厂家已经来说明了,说是这批次的产品他们热处理没控制到位,答 ...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