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圆柱斜切一刀展开的曲线定位

楼主(2014-02-07):
有一不锈钢圆柱体,斜切一刀,斜口错位焊接,如下图

切口为39°,2个加起来时78°,圆柱形高 62 cm  直径50.5cm   对角斜切,不考虑两边多出的部分。
,求助如何在改不锈钢上划线切割,如何定位。
并求划线尺寸

可以发740376418@qq.com,也可以回复帖子告诉我。

网友:
圆柱体以V型块定位最为常见

网友A:
圆柱体以V型块定位最为常见,再加上一个角度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请仔细看尺寸单位,这个东西不是“圆棒”。

网友(点评):
确实没仔细看单位,把划线切割误以为用线切割来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柱体以V型块定位最为常见,再加上一个角度就可以了

不明白,可以直接给我答案吗?谢谢

网友:
什么软件做的?这么好看.

网友:
这是个V型容器,所谓圆柱体是筒体,两个顶端是碟形封头加法兰。
化工容器以内径为名义尺寸,说直径尺寸50.5cm,即内径500,筒体壁厚3毫米。
楼主要的应该是筒体的下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