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感应线圈外部磁场分布问题

楼主(2014-02-07):
一台中频感应加热的设备,在感应线圈外某点处的不锈钢部件受感应自发热,现想解决这个问题,请问我在不锈钢部件与线圈之间加一块屏蔽板(不知道选什么材料,最好是可与不锈钢焊接的)是否会有效果?其实我更想知道的是感应线圈外磁场分布情况及受那些因素影响,我在网上搜、也查了几本书始终没有找到相关内容。希望大家给点建议,或者推荐书或论文,谢谢了啊。

补充内容 (2014-2-7 14:43):
或者在两者之间加上一块不锈钢板,是否对磁感线分布有影响?

网友A:
在感应线圈外某点处的不锈钢部件受感应自发热,你确定是 真正的不锈钢?如果是辐射可以用隔温材料,其实磁路可以用矽钢片约束一下。

网友B:
不锈钢上开几个腰型孔,把感应涡流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感应线圈外某点处的不锈钢部件受感应自发热,你确定是 真正的不锈钢?如果是辐射可以用隔温材料,其实磁路 ...

因为感应线圈为水冷铜套,内部加热体与线圈间还有碳毡隔热,线圈外部不大可能是辐射热,另外那个部件确实为304不锈钢,本来是圆棒,现在改为通水圆管效果仍然不好,当然,管内径不大,也就φ6左右,不过尺寸不允许选更大管件,只能从别的方面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上开几个腰型孔,把感应涡流降低。

现在那个是不锈钢管,里边通水,不好开孔啊。

网友C:
通水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这都没法办,那就比较麻烦了       或者把那块割掉 换成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水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这都没法办,那就比较麻烦了       或者把那块割掉 换成塑料的

主要是管径小,当初试验时进水压力调到最大,水温大约还有5、60度,但现场条件不允许更换大管径。也不能换成塑料,因为该部件是焊在其他部分上的。

网友D:
靠近不锈钢板一侧的感应器加装导磁体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靠近不锈钢板一侧的感应器加装导磁体即可。

您是说导磁体加在感应线圈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是说导磁体加在感应线圈上?

是的呀,让磁力线远离不锈钢,你或者使用铜板插在中间也行的,但这效果不如导磁体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呀,让磁力线远离不锈钢,你或者使用铜板插在中间也行的,但这效果不如导磁体的好。

您所说的导磁体是指铁什么的?我用不锈钢板拦着行不,因为原不锈钢部件本身不是发热体,并且与橡胶类物质接触,要求不能温度过高,而多加的不锈钢板对温度没要求。感应线圈一般都会缠绝缘胶带并涂绝缘漆,加导磁体也不能直接和它接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呀,让磁力线远离不锈钢,你或者使用铜板插在中间也行的,但这效果不如导磁体的好。

对了,您有关于磁力线分布受哪些影响的资料吗?能推荐一下书籍什么的吗?

网友D:
没有资料。
挡铜板比较好,电阻率低不易发热,导磁体有卖的,中频导磁体你可以搜一下,徐州经营这个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资料。
挡铜板比较好,电阻率低不易发热,导磁体有卖的,中频导磁体你可以搜一下,徐州经营这个的比较 ...

好的,谢谢

网友(点评):
不客气。你先试试,有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