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做过灭弧栅的组装设备?

楼主(2014-02-07):
最近公司提出要做灭弧栅组装的一套自动化设备,来减少人力投入并且缩短工时零件大致如下

第一个为灭弧栅片,要装在第二个塑料件上面,排成一排,组装成第三幅图的样子,现在工人在组装的时候先把灭弧栅片码放在专用工装上,排成一排,然后放上塑料件,让塑料件上的槽对准灭弧栅片,然后用油缸压实
现在有几个问题不知如何处理
1:把灭弧栅片放到专用工装上之后,灭弧栅片是会摆动的,要靠旁边的一个扣紧装置来保证灭弧栅片的稳定,在扣紧的时候要用手扶灭弧栅片以保证扣紧装置扣紧到位,如果用自动化设备码放,要如何保证扣紧装置的正常工作?(灭弧栅片表面镀锌)
2:用什么样的设备才能保证塑料件放置位置准确并且还能有个下压的力,让塑料件与灭弧栅有些摩擦力,不至于在压实的时候脱落?
3:灭弧栅片竖直码放的话会往一面倾斜,如何在保证不倾斜的情况下还能让设备准确拾取?或者是用其他方法能够让设备拾取

灭弧栅现在就有六种,每种的灭弧栅片和塑料件都不一样,诸多不稳定因素让我倍感困惑,这样的设备到底能否做出,忘前辈们予以点拨

网友A:
振动料斗上料,灭弧栅片上料,塑料件上料,压,下料,

上了班我拍个照片给你看,做类似产品的,结构不同,,
流水线方式的,上料到工装上,几个工位上料,工装是移动的

网友:
我以前所在公司研究过,但不是这样的灭弧删,不过类似可惜的是没开发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料斗上料,灭弧栅片上料,塑料件上料,压,下料,

上了班我拍个照片给你看,做类似产品的,结构不同 ...

先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