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空心钻头给管道开孔时如何才能将孔位上的铁块带出来,不至于掉到管道内?

楼主(2014-02-07):
请问:用空心钻头给管道开孔时如何才能将孔位上的铁块带出来,不至于掉到管道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钢?

就是普通的碳钢管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钢?

一般多为磁钢,偶尔也有无磁钢。

网友B:
看钻头多大?够大的话里面塞磁铁。。。没有磁铁可以从贴白板上面那种拆

网友:
楼上靠谱

楼主:
优尼卡的空心钻头中心带一个定位钻头,能不能靠这个定位钻头将铁块带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钻头多大?够大的话里面塞磁铁。。。没有磁铁可以从贴白板上面那种拆

塞磁铁的方法不适用无磁钢,磁钢的话,考虑到开孔过程中产生的铁屑也会被磁铁吸附,或多或少对开孔有所影响,有可能损伤钻头吧?钻头是20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优尼卡的空心钻头中心带一个定位钻头,能不能靠这个定位钻头将铁块带出来?

侧面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侧面吸

能说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