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运动的哇,什么结构啊,怎么可以抓取还可以转动的啊,没有干涉吗?

楼主(2014-02-07):
这是怎么运动的哇,什么结构啊,怎么可以抓取还可以转动的啊,没有干涉吗?用滑环?

网友A:
我觉得:上面的气缸是带动夹爪卡住瓶盖,上气缸后面不是有个电机嘛,带动夹爪转动。
中间连接,我简单的想了一下结构,上面气缸头部有轴承带动卡爪,电机转动带动夹爪转动,气缸杆不动,排除干涉。
分析的比较粗糙,望见谅。

网友(点评):
有推力轴

网友B:
简单到吐血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上面的气缸是带动夹爪卡住瓶盖,上气缸后面不是有个电机嘛,带动夹爪转动。
中间连接,我简单的想 ...

反了,倒过来说就对了。

网友:
关键是气管接进气缸的结构

网友:
这什么玩意,再下点本做全自动的好了

网友:
上面那个好像就封塑的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到吐血的东西。

大致的原理是简单 的是做出来的话 是不是不简单...

网友(2015-11-02):
这个简单啊

网友:
工作精度要求也不是很大,这个设备做起来应该不难

网友:
好的好的

网友:
这个不难吧,气动夹具

网友:
这个结构想来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