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公差等级的分界尺寸

楼主(2014-02-07):
分界尺寸分别是3,6,10,18,30,50,80,120,180,250等等。这个尺寸制定的依据是啥,机床还是量具还是和人的操作方便性相关的?有大虾了解否?

网友A:
楼主没学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 这门学科?里面有一章专门讲 优先数和优先数系,为什么是这个尺寸应该和优先数有关系。

网友B:
每一个基本尺寸都对应一个公差值,实际生产中基本尺寸很多因此就会形成一个庞大的公差数值表,给生产带来麻烦,同时也不利于公差值得标准化系列化。为了减少标准公差的数目,统一公差值,简化公差表格以便于生产实际应用,国家标准对基本尺寸进行分段。小于180尺寸采用不均匀递增数列,大于180尺寸分段按R10优先系数(1.25)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学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 这门学科?里面有一章专门讲 优先数和优先数系,为什么是这个尺寸应该和优 ...

有点忘了,我估计这个问题在本科的书里找不到答案。这些分界尺寸一定有来源,我觉得可能和设备有关,也有可能和测量手段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一个基本尺寸都对应一个公差值,实际生产中基本尺寸很多因此就会形成一个庞大的公差数值表,给生产带来麻 ...

比如3和6,如果用2和5代替怎么样?我觉得这其中可能有一个最优化,这个最优化的标准和设备有关。可能是测量也可能是加工设备。

网友(点评):
我们现在计算基准公差因子的尺寸D是尺寸段的首位两个尺寸的几何平均值。所以你要把3和6改成2和5,那么就需要把现行的公差标准都改掉。基本尺寸段就是一个约定,如果硬要安个为什么。那就是为了方便生产。

网友(点评):
鸡生蛋,蛋也生鸡。就这样一直循环。

网友(点评):
所以嘛现成的用着就行了,等哪天我们自己做超大型设备了,公差就要自己计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点忘了,我估计这个问题在本科的书里找不到答案。这些分界尺寸一定有来源,我觉得可能和设备有关,也有 ...

我觉得和设备关系不太大了。以前车床7级公差,如今可能6级是经济公差,今后5级公差也可以随意达到。
为什么分5-10,10-20,20-50这些段,我认为是:和相对误差有关,比如锁定IT7。对于5的棒材在IT7下误差为1,相对误差为1/5.对于20的棒材在IT7下,误差为2,相对误差任然为1/5.同样,对于800的棒材,误差为160.
我们会发现,对于800,误差为160可能与孔配合时间隙或过盈大,所以我们又把相对误差1/5的关系调为1/16(所有数字为举例说明用,无实际意义)

假如不能明白上面所述,那么请你想想:如果不分段,5的棒材取误差1,800误差任然取误差1,那么后者相对于800这个值其误差可以忽略不计,这是多么高的精度啊!

书上确实提到了分段原因和机床设备和加工难易有关,不过我不是很赞同,我比较赞同我上述观点,分段是迁就于互换配合和生产实际的需要。另外,公差可以是任意的,我们制定的公差表格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全球的人都用这个表格,那么计算和互换就很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和设备关系不太大了。以前车床7级公差,如今可能6级是经济公差,今后5级公差也可以随意达到。
为什 ...

我理解你说的是制定了公差后带来的结果。我主要是发现这些尺寸和机床的卡盘大小有些规律性。比如120-250这一档,有10“卡盘。80-180有8”卡盘,50-120有6“卡盘。然后3-6,6-10,10-18有走心机,你可以看看我另一个帖子。关于机床的。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9669。我觉得机械是一个系统,所有的东西都是环环相扣的,有点老子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零件涉及,加工刀具,设备,互相都是配合的很紧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忘了,我估计这个问题在本科的书里找不到答案。这些分界尺寸一定有来源,我觉得可能和设备有关,也有 ...

有的,互换性与测量技术中有提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忘了,我估计这个问题在本科的书里找不到答案。这些分界尺寸一定有来源,我觉得可能和设备有关,也有 ...

怎么可能啊,大三的专业课里面就有啊,互换性与测量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