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机床的保证精度

楼主(2014-02-07):
8“卡盘的车床,分别批量加工IT6级外圆尺寸50(0.013公差)和150(0.025公差)的两个零件,我知道150的公差肯定能保证,但是50的公差就比较困难。因为机床的热变形至少要超过5微米,然后本身机床的定位精度可能也在5微米左右,这样0.013公差超差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同样是IT6级的公差,不同尺寸的零件的保证系数差别是很大的。

根据我的经验,目前的车床设备分为两类,一类是加工20mm以内的走心机,另外就是转塔走刀机。走心机因为进给轴行程小,主轴功率小精度高,基本可以满足5微米到10微米公差要求。然后就是转塔走刀机了,这类机床基本都是从配备6‘’卡盘到12/15”卡盘,据我所知,对于0.015mm公差以下的零件精度很难保证。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工件尺寸越小,精度越难保证。特别是对于20-50mm尺寸的这部分零件,只要是要求IT7和it6级的精度,目前市面上的机床很难保证满足加工要求。超差的可能性很大。在这一领域,我知道日本有两个品牌宫野和津上。其他的欧洲品牌不是很了解,可能index以及一个叫什么斯宾纳的机床什么也有这一领域的产品,西铁城也有涉及,但不是市场主流。国内这块可能大连以及沈阳会有少量产品,但是基本上处于边缘地位。

这一领域有大量的批量很大,要求很高的零件,我知道的在液压泵阀领域的零件最多。上次社区里边有一个用多头螺纹作密封的零件,以及还有一个密封盖什么的零件没,都是这一领域的产品。据我所知,国内目前在这一领域几乎属于空白。

我没有接触过军工行业,但是我判断军工行业在这一领域的产品会非常多。这是一个很好的市场。

再次验证了一句话,最大的和最小的是最难加工的。在这两个之间如果还要选出一个更难得话,我觉得最小的是最难加工的。

网友A:
增加个磨序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个磨序不可以吗

手工的效率太低,数控的成本太高。好的数控车是完全足够了。但是机床质量要好。为什么每年的展会有那么多奇形八怪的机床,就是因为有这些需求存在阿。

网友B:
走心机还是特纳斯的牛,其中一部分是津上给贴的牌。

网友C:
走心机基本可以满足5微米到10微米公差要求。

那么大批量的自动加工,一直很好奇走心机的刀具磨损是怎么计算做刀补才能保证那个公差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走心机基本可以满足5微米到10微米公差要求。

那么大批量的自动加工,一直很好奇走心机的刀具磨损是怎么计 ...

一般的机床没有自动刀补的。就是有刀具寿命管理,到时间自动切换刀具这个可以。小零件,扭矩小,10mm的零件,10000转也不过300m的线速度,刀具磨损比较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的机床没有自动刀补的。就是有刀具寿命管理,到时间自动切换刀具这个可以。小零件,扭矩小,10mm的零 ...

才5微米的公差啊.....一把刀能加工多少个工件就要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5微米的公差啊.....一把刀能加工多少个工件就要换呢?

这个没法说,主要是比大零件磨损要小

网友(2014-06-04):
质量好的数车就能保证一丝以内的 ,多得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走心机还是特纳斯的牛,其中一部分是津上给贴的牌。

津上自己做单都来不及,怎么可能给他做贴牌!

网友(点评):
你懂还是不懂?

网友(2014-08-31):
这个要求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