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环形磁铁微细裂纹检测方案,会出重金的啊

楼主(2014-02-07):
现遇到一难题,新产品在注塑时镶件环形磁铁在高压下有裂纹,现在用CCD只能检测比较明显的裂纹,有些非常微小的无法检测,我们有采用了X光透视,可以检测出来但没有效率,每天有过万的产量,还请各位有资源的予以支持,能提供点线索或资源。
产品不大有指甲盖那么大,外部是注塑的塑胶,中间是环形磁铁,环形磁铁宽度在1.5mm左右,厚度在1mm左右,表面有镀层,应该是镀的锌

网友:
可不可以检测磁场的变化呢?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你这个工件用在什么上面?有裂纹会导致什么后果?是否可以通过这个途径来排除带微裂纹的磁环。
如果普通的微裂纹探伤,是用超声波的。

另,lz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CCD?

网友:
有图吗
裂纹要求啥标准

网友:
的手法为

网友A:
托特纳姆

楼主:
D:\Users\hero.yu\Desktop

楼主:
感谢各位的关注,图片由于产品的保密性不能附送
不知道楼上静龙朋友提出的磁场检测,现在市场上有没有专业的设备,推荐一下,提醒一下现在测试产品的磁铁还没有充磁
threetigher 同学,该测试的为产品的半成品,是一款电子产品,用在手机上的,类似于听筒,磁铁有裂纹后会对音质等各方面造成影响,因此对此进行监控;产品的性能只能在组装完成后才能体现,但那样会造成不必要的成本浪费,还请支个高招,您提的那个超声波不知道效率怎么样,我们每天注塑在万件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托特纳姆

什么意思?是足球俱乐部吗?

网友B:
听说模具有超声波测裂纹的,不知道能否用在磁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模具有超声波测裂纹的,不知道能否用在磁铁上

不敢用,因为磁铁薄又脆,没有什么强度,外力施加很容易产生裂纹。

楼主:
现在我用了工业CT技术,但无法实现自动分辨不良,还需要人工进行判定,测试的效率比较低,有了解的专家能否提供的相关行业线索。若是生产厂家感觉能解决的,我会很愿意与其合作的。
顶起!

楼主:
求关注,高手们给点建议啊!

网友:
我最近正在调研相关无损探伤方法,从超声探伤和磁粉探伤,射线探伤等等。
根据楼主提供的简单信息,我觉得你可以试试渗透探伤的方式,增加一道渗透探伤工艺。
超声探伤不适合复杂形状的零件,而且目前市场上通用的超声探伤设备对于细小裂纹是无能为力的。
磁粉探伤可以考虑一下,本来是需要在零件表面形成磁场的,但是对于你磁性材料如何进行磁粉探伤,我没什么经验,有机会你最好做做试验。
射线探伤太复杂,而且对从业要求很高,环境保护方面制约也很大,一般不推荐使用,而且判别也是由人来判别,效率很低。
不过话说回来,探伤基本上都是人工完成的,因为它无法量化,无法程序化,所以很难做到自动探伤。
我建议你使用一下渗透探伤,具体工艺可以这样:在合适的工艺位置切入,首先清洗待测零件表面,然后喷涂渗透染色剂(可以用荧光的),静置10分钟,然后清洗,最后喷涂显影剂,最后用肉眼观察,有荧光痕迹的即为裂纹,这样想必也可以通过ccd来进行判断了。
这种方法是否有效,还需要试验验证。因为你零件的材料,裂纹的形成机理和尺寸大小,都直接的影响探伤效果。
荧光磁粉探伤也可以试试。
希望楼主能找到合适的方法解决问题。

网友:
而且楼主这种情况应该可以选择其特有的探伤机理,就是磁场形状探伤,因为磁铁一旦发生断裂,他自身的磁场就会发生改变,如果通过磁粉或者磁场产生的感应电流的方式进行筛选,理论上还是有办法的。当然这都是理论分析和猜想,肯定需要试验和研究,才能验证什么可行。不过我坚信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没接触到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用了工业CT技术,但无法实现自动分辨不良,还需要人工进行判定,测试的效率比较低,有了解的专家能否 ...

工业CT应该可以保存图片吗?

网友:
可以用工业CT流水线

楼主(2014-03-13):
引用 网友C:
工业CT应该可以保存图片吗?

有保存图片,我又用了CCD的判定鉴别软件进行鉴别,但是磁铁表面有划痕,与裂纹容易混淆,故无法解决

网友(2014-05-24):
你可以给我几个要检测的零件吗?我有几个方案,想试一试。如可以,请联系jsbpviqtp@vip.163.com.

网友:
此问题的解决应该不难。

网友(2015-04-28):
可采用涡轮探伤技术、针对大批量的产品可定制检测线来提高效率

网友:
你好。我朋友做涡流无损检测  ,您上个图片我看看。了解下使用涡流检测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
这个难题,现在解决了吗?  我对这种微小复合材料零件的内部尺寸检测分析的解决方案蛮感兴趣的。

网友(2016-05-26):
钕铁硼的牌号?镀锌是一角钱硬币的颜色,镀镍是一元钱的颜色

网友(2017-04-13):
多大的东西?能够通过质量来区分么

网友(2017-07-02):
你好,我们做过很多注塑方面的质量检验,视觉处理能力突出,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联系,15995767959微电同号

网友(2018-02-21):
我认为可以用磁粉探伤,甚至不需要用磁粉探伤机,直接在一层薄板上加上磁粉即可。然后用CCD识别形状,以提高效率和减少人工疲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