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图纸,求助

楼主(2014-02-07):
如图所示,法国图纸的片段,代号E34的尺寸,我的理解是最大5MM长度上可以把E7尺寸的公差给放宽到E34,现在我不能理解的是这“最大5MM”是随便从哪里算都可以(包括孔口),还是只能是中间的5MM.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平生第一次见到法国图纸..长见识了.坐等大侠解惑

网友:
的确是看不懂啊,没有其他的尺寸说明这5毫米的位置。这个标注是不是国外的一种标准标注啊。坐等大侠

网友:
发现法国图纸上有几个汉字

网友:
第34个检查尺寸

网友:
第一次见国外图纸。。。

网友:
两个6.12,一个是加工尺寸,一个是检验尺寸?就是加工时保证正负0.03,然后很有可能超差,但是不超过-0.03到正0.13就行?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它这个图纸是否考虑到此孔是两次(上下各加工次)加工出来的,而5MAX可能是指接刀位置,交涉区不能大于5.(个人见解.

网友:
这到底是法文还是中文啊,怎么直径这样写啊,这E什么尺寸代号是你自己标上去的吧

网友:
长见识了,!不懂

网友:
lz在图纸其他部分有E34的视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