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帮 我 看 ,这个产品 要 多少 价格 可以 做 ?

楼主(2014-02-08):
请问我 的这2个产品, 铝合金 , 加工 什么 价格 合适?
1, 尺寸都是 50*30*3.5毫米 ,挖 腔体, 需要 钻 螺纹 孔 ,钻头用1.6毫米 和 2毫米的。铣刀最小 用 直径3毫米的 。
2,大约每批有不超过500套 ,一年不超过5批
3,尺寸不用 太精确,10个 丝以内就行了 ,只用粗铣就 可以 ,不 需要光滑,但边沿不能太丑。

请建议 底板和上盖 的 价格 ,感谢感谢

上盖的 图片 需要 掐头去尾

网友A:
一般算法:材料费+各工序加工费+营业利益
简单算法:材料费X(2-3)    具体系数各地不同
可以多找几家外协厂报价,考察实力,综合评定

网友(点评):
我这边报价跟你这个差不多,如果在上海,可以找我做。

网友:
3.5mm厚还要大面积挖,用数控铣加工完估计形变得一塌糊涂

网友:
3.5厚度,还要大面积铣型腔,这个变形量太大了吧,会合格吗?

网友:
可惜没量,这个冷挤比较合适,,,,,

网友(点评):
冷挤是什么工艺啊,冲压吗

网友(点评):
差不多,速度没冲压那么快,,,

网友B:
还是压铸吧

网友C:
你这个零件不好做,必须要加工中心,而且要好的,基本上的40万朝上的机床才能做的表面质量看的过去,可以在300x500的铝板上一次加工5-10个,就算加工费率100元/小时,加工一个需要半小时,50元不知道能不能有人做,估计很难,看样子没有100做不出来的。很可能要超过200。报价低的作出来零件一塌糊涂。而且作你这个零件需要高配机床。假如一年2000件,基本上需要一台机床开半班到一班。可以考虑自己买一台加工。基本上二年可以收回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零件不好做,必须要加工中心,而且要好的,基本上的40万朝上的机床才能做的表面质量看的过去,可以在 ...

我有 雕刻机 可以 做 ,就是不 知道 价格 怎么 算 。
因为很薄,变型是个问题 ,但设计 的 最 薄 处为0.4毫米 。客户只用目测平整度,不会去测。
我 觉得 一天做的顺利 的 话 ,可以 做 100个。估计第一批是500个。
我 想 20-30元 一个 ,因为 很薄 ,所以 切割 时间短。
请大家评论,我第一次做这个。

网友(点评):
材料用6061-T651,这中状态的铝合金不易变形,挖型腔的那个20-30的话小作坊可以,但没啥利润

网友(点评):
便宜了,我遇到一个比这个厚,在8mm,外形在100*100的铝件,两面全部要加工,最薄处为2mm,共1000件,我在外面询价,光加工费就要25,所以你这个量不是很大,如果是一手单子的话建议价格在40-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算法:材料费+各工序加工费+营业利益
简单算法:材料费X(2-3)    具体系数各地不同
可以多找几家外 ...

这个不能按材料费计算
500个 ,材料费估计 才100元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压铸吧

压铸 模具贵吗

网友(点评):
是啊,每年2500件以下开个模具有些不划算

网友:
雕刻机每接触过,不知道作出来怎么样。

网友:
还是试做以后再报价吧,别忘了废品率噢。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用数控NC模拟下,测试加工一件需要多少时间,再加上管理,刀具,工装等费用,就知道报价了。

网友:
可以试着用电火花打型腔,再加工孔,加工变形就不大了

网友:
这个用高速雕铣机 就可以  精度不是很高
应该不很贵

网友D:
工件成品尺寸 50*30*3.5毫米,厚度留量1mm,周边留足够余量作为压持边,外形为基准先开粗加工扣料比较大的那一面,并将孔全部加工完毕,然后上下面磨到总厚度尺寸,再进行压持加工到尺寸,用石膏灌浆或同其他支撑方式支撑,加工背面到尺寸,外形线割落料,OK成品完成。
会有一点变形,但不会很大。

网友E:
这种活取决于材料,如果是国产铝无法保证变形。用美国铝合金,加工转速10000以上就可以保证,加工费在200-24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件成品尺寸 50*30*3.5毫米,厚度留量1mm,周边留足够余量作为压持边,外形为基准先开粗加工扣料比较大的那 ...

帅哥, 有那么复杂吗?
直接铣背面,然后翻转过来铣正面,钻孔,割外形,不就行了吗????

网友(点评):
你太嫩了,会变形的,不信你试试!

网友(点评):
请问,你的经验是用什么机器会变形呢? 我用雕刻机,好像没问题 如果雕铣机, 你觉得会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活取决于材料,如果是国产铝无法保证变形。用美国铝合金,加工转速10000以上就可以保证,加工费在200-2 ...

阿哥啊,
普通铝是可以的,你说加工费也太高了,客户的预算不超过50元/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