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翻边孔”可以这样标么 ?

楼主(2014-02-08):
请问翻边孔可以这样标么? 如果不对 哪位大神给画一个正确的。

网友A:
只要加工的能明白意思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加工的能明白意思就可以

我想这样应该能明白

网友:
再多画一个视图标注清楚呗,内径,外径,深度都没标。万一加工出来干涉了就不好玩了,

网友:
两个视图对应不起来啊。
有翻边孔,再看图纸应该是钣金件。钣金件折边没有内外圆角吗?

网友(点评):
还是老师傅看的仔细,还真没有注意这事!!!

网友(点评):
见过几次日本过来的图纸也是这个样子的,画直角。不过技术要求里面会写上R<5之类的要求。

网友:
    正确的标注我也还没有搞懂,这样的翻边空其实可以做到很小的圆角。不过楼主的表达我不知道规范否,但确实很明白的。之前我为了节省材料,做翻边孔,跟工艺人员沟通好了的,当然图纸也标的仔细,翻出来没有问题,验证过后,另外一女同事采用这种结构,不晓得怎么标的,也不知道是工艺人员没有搞懂。我的神啊,最后做出来竟然是用CNC铣出来的,一块厚板铣出那个“翻边”孔来。

网友:
菜鸟来了,什么是翻边孔?

网友:
翻边孔显然是指在钣金件上冲孔、翻边。
此翻边孔往往在冲裁时冲孔连翻边一次完成。
我们关心的是孔径,所以必须标注。至于其高度,你可以假设壁厚不变,根据材料体积计算出来,设为H,一般可以不标,如果你标注的高度大于H,则意味着冲孔、翻边时有变薄拉伸过程。显然H不能太大。
sorry,我不知道如何上传dwg草图,真是个菜鸟!

补充内容 (2014-2-9 01:25):
为了在冲孔时避免有“料屎”掉下来,有人故意把冲孔翻边的冲头头部作成楔状,这种翻边孔的端面是不平的。使用效果不错。

网友(点评):
朋友对冲制相当熟悉。上传dwg草图可以用附件方式上传。

网友:
图纸上说明一下是冲制翻边孔,就应该没什么歧义了

网友:
1.作为工程图,它是控制/验收的依据,冲模不会永不磨损,所以应对重要项目/尺寸限定偏差范围,(当然有的企业由检验文件作出规定)。
2.翻边孔孔径大小影响螺钉紧固效果。
3.翻边孔孔径大小与选用的螺钉/ 自攻螺钉种类有关。
顺便说一下,我在上传附件时打不开dwg格式文件,谢谢10#楼主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