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4.0可不可以打开3.0的文件?

楼主(2014-02-08):
如题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没有问题。一般的软件都是向下兼容。也就是说版本高的软件打开版本低的文件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打开,高版本的可以打开低版本的

网友:
高版本能打开低版本的,低版本打不开高版本的。因为低版本出生的时候,高版本还没出生。。。所以不识别高版本的。。

网友:
可以的,高版本只是在原有版本上的升级和优化,使其更加好用、功能也会有所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