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卷料桶怎样加工

楼主(2014-02-08):
    这个卷料桶是给做塑料薄膜的公司做的,是卷料用的。如图所示,大家帮忙看看这个零件怎么样加工,能保证同心度和精度呢

   原图就是这样的,分三部分,两头是两根45钢的轴,中间一个铝的滚筒,轴外面套一个45钢套,以前也做过们,不过是别人做的,我只模糊记得轴和外面包住的45钢套是用加热法装进去的,但是现在关键是这俩组装好后在组装到外面的铝管上,用什么办法固定呢,也是加热法或者外圆打孔,求解

网友:
可以装配前先留余量,完成后再上床子走一刀不?

楼主:
这个方法考虑了,但是这么长的零件必须上大机床做,那样成本比较高

楼主:
现在就是想知道铝件和铁件有什么办法更好的结合在一起,难道只有在外圆打孔铆在一起吗

网友(点评):
貌似这是最好的方法了。特种焊接什么的不太现实。

网友:
钢套进去一点,把铝管头卯上,没必要打孔。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铝管可能会与钢套相互转动。

网友(点评):
您是不是搞加工的,,,,,

网友:
这么长两头最后肯定是要丢余量再加工了!如果是钢管的话直接热装两头应该没得什么问题,铝不经常接触,可以把过盈量弄大点热装,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在铝管外面打孔,可以选择焊接起来,也可以选择埋入圆柱销!这样小弟认为是比较稳妥的办法了!

网友:
这个图本身就有问题!没有行为公差

网友:
端面可以钻齐缝螺钉,试试

网友:
类似的东西以前做,各主要外圆肯定要装配完后再加工的,不然同心度保证不了,固定的话可以打骑缝螺钉,而且光加工铝管也需要2米的6140.装配完了用3米的6140就可以做,成本增加不了多少.

网友(2014-04-22):
筒是很长,但图纸上面同轴度要标的吧!

网友:
这东东做过,我们那时还有平衡要求,动、静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