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长母排需要间隔多远固定一下

楼主(2014-02-08):
如题:一根长母排每隔多长需要固定?

网友A:
有相关标准,,,以前做过是1米-1.5米,,根据截面积,电压等级有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相关标准,,,以前做过是1米-1.5米,,根据截面积,电压等级有所不同。

大侠,是什么标准啊。。。

网友B:
10kV,使用40×4铜排,超过1米上一个绝缘子固定。实际上这个标准不是完全严格执行的,比如500mm撑一个绝缘子,1.5m撑一个绝缘子情况都有的

国网南网验收的时候也不太注重这个,安全距离能保证,箱壳符合招标要求,接地螺栓,二次接地端子等符合标准就行了

很多标准都得不到执行,比如内部连接排按标准是紫铜排,实际上我们都用铝排......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kV,使用40×4铜排,超过1米上一个绝缘子固定。实际上这个标准不是完全严格执行的,比如500mm撑一个绝缘子 ...

谢谢大侠。。

网友C:
我们是给电力公司服务的,我们做电力金具企业,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可以参考GBJ 149-9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母线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百度文库有资料)。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给电力公司服务的,我们做电力金具企业,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可以参考GBJ 149-9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母线 ...

恩。好的。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