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真空吸玻璃怎么设计的

楼主(2014-02-08):
请问真空吸玻璃怎么设计的

网友:
真空吸盘

网友:
真空吸嘴,真空表搞定。

网友A(2014-05-29):
发生器+吸盘

网友:
玻璃表面光洁度好这个应该好解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生器+吸盘

发生器都够力?

网友:
我觉得表面清洁也比较重要

网友(2016-11-12):
普通玻璃,玻璃小的话就用真空发生器,完全够了。玻璃特别大的话用真空泵或者真空站+吸盘。带花纹的玻璃可以用海绵吸盘

网友:
真空泵抽成负压,加个吸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