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支援,铝合金件

楼主(2014-02-08):
公司接了一部分铝合金的焊合件,除了用TIG焊氩弧焊还有其它方法吗?图纸上没有注明用什么进行焊接

网友:
看零件的结构和大小了,还有成本的高低,有钎焊和氩弧焊很多种的

网友:
我们公司的铝制产品,像1050A、6063材料的铝管,铝板等焊接都是用氩弧焊,有专用的焊机,需要培训焊接技术的。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产品制造上可以考虑电子束焊。

网友:
微束等离子也是可以焊的,不过只针对直缝对接焊优势比较大

网友:
预算宽松的话,可以用电子束焊,不知道材料牌号是多少?

网友(2014-03-18):
可以用MIG焊

网友(2014-05-25):
看焊缝咯

网友:
焊接形式多种多样,要上图才能帮你

网友:
电子素焊设备成本高
MIG成本低一些
供楼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