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青铜焊接

楼主(2014-02-08):
12MM厚度的铝青铜采用什么焊法?哪位大侠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楼主,您的意思是熔炼过程中有气孔?还是和铸钢件基体堆焊,还是两块板材对焊?

百度文库
铝青铜焊接要点
 焊接铝青铜的主要困难是铝的氧化,生成致密而难熔的Al2O3薄膜覆盖在熔滴和熔池表面。易在焊缝中产生夹渣、气孔和未熔合等缺陷。清除铝的氧化物和防止铝的氧化成为焊接铝青铜成败的关键。此外w(Al)<7%的单相铝青铜具有热脆性,在热影响区易产生裂纹,比较难焊。w(A1)≥7%的单相合金和双相合金,采取一些防裂措施是可以焊接的。
    一般不推荐采用气焊,因为很难完全消除铝的氧化物有害作用。如果必须采用气焊,则须对焊丝、焊接坡口作彻底清理,使用含氯化盐和氟化盐的熔剂。严格采用中性焰等措施。     焊条电弧焊一般用于铝青铜锻件或铸件的焊补。采用ECuAl-c(即T237)焊条。除薄件(≤3mm)外,需采用70°~90°的V形坡口;薄件常不预热,对于 w(Al)<10%的合金,预热和层间温度一般不应超过150℃。焊接铝含量为10%~13%的铝青铜,厚工件推荐预热和层间温度约260℃,焊件宜快速冷却。采用直流反接,短弧和窄焊道施焊。多层焊时层间必须彻底清渣。

楼主:
是铝青铜板的对焊,采用铜气焊时根本不融合,看了大侠的指点后,终于有所了解,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