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好用的陶瓷刀片。。。

楼主(2014-02-08):
本公司经营模具加工,经常加工热处理HRC38-40的45号钢和HRC60-62的CR12.原因是热处理回来的模具表面上都是一层氧化皮,全新的陶瓷刀一过,刀子马上就磨掉了,就车不动了。所用的陶瓷刀:京瓷这个品牌。希望各位能帮忙介绍一些比较好的品牌陶瓷刀。如果有我同样经历和有解决方法的同仁,帮帮我就更好了! 在这先谢谢各位了。   加急加急加急!!!

网友:
只要适合你的刀具就是好用的,你所介绍的还是不太详细,比如切削参数是否合理、切削量是否均由、是否断续切削都没介绍清楚,楼主在什么区域?

网友:
CBN更合适吧。车这种零件,机床必须要好用,不同的机床,刀片寿命差别挺大的。

网友(点评):
车床要好用,指的是怎么好用呢?具体要求是什么?

网友:
咱社区貌似有北京沃尔德的人 他们是专业做陶瓷刀片的  你可以问问

网友:
东菱金属陶瓷全系列刀片,国内首家开发成功的金陶产品,性价比远超进口品牌,有兴趣可以联系QQ2850123612,954603920

网友:
我司CBN刀具切削热处理后HRC38-40的45号钢和HRC60-62的CR12材料完全没问题,可以联系我QQ:461544

网友:
加工热处理HRC38-40的45号钢,无论是选用CBN还是陶瓷刀片都没有优势,建议选用金属陶瓷;HRC60-62的CR12,可选用CBN和陶瓷刀片,只不过CBN价格较贵,陶瓷刀片廉价是你低成本的选择。我们公司是专业生产陶瓷刀片的厂家,接单灵活、可承接非标定做QQ:1070682157

网友:
cbn 刀具对你的加工完全可以符合要求  可以尝试新的刀具  新的解决方案   综合效率   效益都会得到提升 ! 可咨询电话:18203617023 张

网友:
这种加工CBN刀片是最合适的,虽然比陶瓷的可能要贵一些……

网友:
要是我干,我选东芝ns530车hrc30多的,再去淘宝买二手cbn车hrc60的cbn要金刚石砂轮修磨

网友:
HRC60了,那硬度应该很高,对刀的确是考验,但也得看机床的刚性是不是也能承受,加工过程中震动厉害不,有的时候不光是看刀。

网友(2014-04-16):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我用抛光机将氧化铁皮打掉,再车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