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想请教各位大虾丝杠的原材料

楼主(2014-02-08):
各位大虾好,我想请教普通的丝杠是哪种材料,比如普通阀门的丝杠,在这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
上次买的THK导轨,要在上面攻螺纹孔,打孔的师父说比较好大的,挺软,也不知道是什么不锈钢

楼主:
我想问的是普通阀门上的丝杠,直径大概十五六个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