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孔是怎么冲出来的?

楼主(2014-02-09):
边孔是怎么冲出来的?

网友:
是不是腐蚀或者电火花?

网友:
边孔换冲头了???切口不象冲头斜冲

网友:
像等离子切割的

网友:
同样不解

网友:
外圈套模

网友:
看图片的确不像是冲压件,有坡口,比较像是等离子切割的。

网友:
蚀刻工艺,非冲压工艺。

网友:
为什么不用激光切割来做呢。

网友:
应该是冲压件,采用其它方法成本都太大,边上的孔是换了专用的模具,但个人觉得这样做的意义不大。

网友:
应该不是冲出来的,是不是激光切割机做的。

网友:
激光切割可以

网友(2014-06-04):
直接用数控冲应该冲不出的。

网友:
看材质不像钢材,看不出是冲的孔

网友:
纯手工打造的吧。钻孔机。

网友:
是说边上那些孔吗?是打预孔,二次整形

网友:
等离子吧

网友(2014-07-08):
感觉像压铸件,不像冲压的

网友:
感觉是冲不出来的

网友(2014-08-18):
应该不是冲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