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吊钩,求助一下

楼主(2014-02-09):
这个东西需要校核什么啊,我计算了下拉伸,需不需要计算弯曲强度校核呢

网友:
找一本厚的‘设备安装手册’,就是那种几百页的,看基础部分,就会引导你怎么玩,这些都是基础,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是按规范玩,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这就去找

网友(点评):
大侠,偶找到2本书: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手册(樊兆馥,北京冶金出版社2004 900多页);机械工程师手册(机械工程师手册编委会 第三版)。不知道是不是您说的那本,这两本书不知道看哪,起重吊装部分写的是绳索的……

网友:
最好是两个钩子和销硬连接吧,用绳还是容易脱扣。

网友:
看结构强度还有整个物件的重量啦

网友:
这个参照标准件做吧,这样易滑

网友(点评):
大侠能不能说从哪找此类标准件啊

网友:
我这里手册比较老,不知道新手册里面有这个标准么有,度娘一下钢板吊钩

网友:
楼主结构,受力时钩尖部分会倾斜,要把钩子多设计一个弯,设计Z型弯才不容易滑。
同意5楼,这个应该找标准件。

网友:
我觉得吧,计算一下板的变形,小心脱钩!

网友:
大哥,看你还是在乱撞,这样不行的,玩技术,必须要有一个系统性,知道自己在玩啥?怎么玩?随意撞一下是不可以的,
1,首先你必须学会找资料,人家给你提供的只是线索,不能依赖,
2,资料要分行业,预先都存好了,有分类,针对行业规范,不能乱玩,也不能谁随意说一个怎么弄你就怎么弄,给你发几个资料,你对着顺序看看你行业,规范,规定,再看你怎么玩,

又不能上传文件了,把名称给你,自己去找一下吧,

建筑施工起重吊装安全技术规范
国标,起重用夹钳,
石油化工工程起重施工规范

规范看过了,看起重机设计手册,里面有专门一章,讲吊钩的,照着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我现在超级烦。。没有特牛的,,纠结于考研找个好的地方还是看书跳槽换个行业,现在是制造型企业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