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焊接,如何保证不

楼主(2014-02-09):
黄铜焊接,将5根黄铜管焊接在厚度为3mm的黄铜板上,如何保证其焊接不能变形,

网友:
高频焊,焊后急冷。

网友:
钎焊应该可以 温度不高

网友:
高频焊能行 不化?

网友:
要导电,就加焊锡膏锡焊

网友:
冷焊,就可以,没那么复杂,现在这样的焊机很多的。有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提供焊接。

网友(2014-04-17):
量小的话手工钎焊,

网友:
来学习一下,赚点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