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5mm的小孔径+喇叭状开口,怎么加工啊?

楼主(2014-02-10):
如下图。1.5mm的小孔径+7度左右的喇叭状开口,6061铝材。谢谢!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EwODYwfDEzOTM1MzdjfDE3NTU3NDY3NDN8MHw%3D

网友:
专用刀具雕钻

网友:
只能用专用的铰刀

网友:
对表面要求不高的话就用电火花加线切割

楼主:
怎样做一把这样的专用绞刀啊?请赐教。

网友:
在刀具上一下手还是能干的好

楼主:
如果有专用刀具一次搞定就好了。看来,刀具太重要了。

网友:
这个件,有量么?

楼主:
是做一个试验,还没定型。定型了可能有量。

网友:
有量就找刀具商定制刀具,没量就用电火花打

网友:
我们公司做的冲压凹模刀口就是这样子的,用线切割做的

网友:
做一个电火花的阳模,用电火花加工挺方便,但是批量大了还得设计一个铰刀。

楼主:
从精度上讲,专用铰刀更好一些吗?

网友(2014-07-27):
引用 楼主:
怎样做一把这样的专用绞刀啊?请赐教。

铣铰刀

网友:
找刀具商定制刀具

网友:
没精度要求量又大的话,直接铸造。哈哈。

网友:
1.5mm的小孔可以用麻花钻钻出来,之后在用一个成型铣刀铣出7度的锥面和倒角面。预钻-麻花钻-成型铣

网友(2016-04-14):
米克朗钻头、轻松解决小孔加工

网友:
本人刀具生产厂家!有需要订制刀具可以和我联系!qq894070423

网友:
看到有个品牌,好像有标准刀具。
铣铰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