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件模块制作

楼主(2014-02-10):
那为高手讲讲,在solidwroks里怎么讲常用的件做成模块形式,便于下次调用。最好图文并茂。先谢谢了

网友A:
就是宏或者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宏或者库。

具体点呀

网友:
比如最简单的钢板,把长宽高输入进excel表格里,就是库,库里面有的可以随时调用,自动生成模型,没有的话,就需要先把表格填好才行;如果用宏来做的话,只要录制一次,下次使用时,长宽高尺寸都回弹出对话框,手动填一下。
用规格种类变化不大,出现新增的频率不高的话,建库比较方便;如果有几十上百种的话,到库里找也费神,干脆用宏好了,对宏来讲,无所谓新了旧的;两者的共同点,就是不用画线条了,直接输入或者调用尺寸就行了。
复杂的零部件,理论上来讲是一样的,但要注意尺寸约束不完全,或者相对位置发生变化,都有可能出错。

网友(2014-04-08):
个人认为,可以学一下Creo,参数化设计,建模方便

网友:
能举个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