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钢 如何 抛光

楼主(2014-02-10):
有一个产品用的材质为轴承钢,淬火后表面发黑,现在用的是震动式的抛光机,现在的问题是抛光时间长,抛光完成以后工件发暗,请教一下如何能提高抛光效率和质量,

网友:
淬火后硬度多少?用转动式抛光机试过没

楼主:
50度,没有试过转动式抛光机,一般情况下轴承钢抛光需要加什么化学物质吗?

网友:
分2次抛一粗一精

网友:
用磁力抛光机,我们抛淬火厚的95Cr18,效果很好

楼主:
抛光的时候加什么磨料效果好呢

网友(点评):
要求亮度的话加点光亮剂,我们磁力抛光的磨料是不锈钢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