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板车改了一台小数控车,可是没达到我的要求,想请教弹簧夹头拉紧力的问题!

楼主(2014-02-10):
其实这机器电机控制部分是成功了的,我说的没达到要求,是因为我的一个特别的想法。

以前改的车床用的是气缸推拉爪的形式,感觉不是很好用,换夹头时不好操作,比较难调整。松夹头时经常松不开,要在尾部敲一下才能松开,这样在操作时就很麻烦,如果是想自动上下料就更加不行了。

所以这次是想学自动换刀的bt主轴用弹簧拉紧的方式,(这想法是不是不太靠谱啊?)

我将手板车的拉爪等附件拆下,车床主轴直径是35的,在上面套上了一根外径50线径5长度250的圆弹簧,压缩到150来使用,按我的计算好像有100kg的力。

可是在车的工作中,夹头的夹紧力完全不行,车外圆时直把工件往里面压进去。车0.05可以,车0.1都不行

特来请教各位大侠,我的用弹簧拉紧夹头的想法是否能行,要用什么样的弹簧才够力啊?

要能把工件夹紧需要多大的力啊?该怎么计算呢?

顺带上两张图片,大家看了别笑哦

网友A:
楼主这台车床太有才了,膜拜。没有弄过,瞎说两句,共同讨论讨论。楼主的夹紧方式是内胀式的么?切削时吃刀量较大时会瞬时产生一个较大的冲击力。弹簧的推力小于这个力施加在主轴上的分力时工件就会夹持不稳。楼主直接用螺纹的方式锁怎么样?简单可靠,

网友B:
楼主 把弹簧 改成 气缸 也就是说在左边装个气缸,气缸拉左边弹簧的挡圈。装上轴承。这样气缸就不用旋转。前段时间 社区有个视频 是个 旋瓶盖的,就是 和你这个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把弹簧 改成 气缸 也就是说在左边装个气缸,气缸拉左边弹簧的挡圈。装上轴承。这样气缸就不用旋转。前 ...

现在的成品气缸拉爪就是你说的这样的,可是不好用,我车的都是长工件,又难以从后面用弹簧弹出。

可是我就是弄不懂一个很小的气缸都能拉紧的力,我用这样的弹簧还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台车床太有才了,膜拜。没有弄过,瞎说两句,共同讨论讨论。楼主的夹紧方式是内胀式的么?切削时吃刀 ...

这个手板车是使用弹簧夹头的,车床主轴内孔有个锥度,夹头拉杆把夹头往后拉(弹簧就是起这个作用),内锥度压紧夹头就把工件夹住了。

车好后要把工件取下的话,就把夹头拉杆往前面推,夹头松开就可把工件取下。

用螺纹来锁就难做成半自动全自动的了。

网友:
用弹簧的没有看到过。我的想法是不是在高速的情况下,弹簧的力方向也有改变而导致不紧

网友C:
楼主应该没有拆过CNC主轴拉刀的结构,那是用几十片蝶形弹簧的力,那个力不是你所预估的100公斤级,实际上要上到1000~2000公斤级,打刀的汽缸也不是你所想像的一般的汽缸,是气液増力缸,那个力量可以到5T。

网友(点评):
不管是100还是2000kg,我就是想弄明白那个力要多大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没有拆过CNC主轴拉刀的结构,那是用几十片蝶形弹簧的力,那个力不是你所预估的100公斤级,实际上要 ...

4楼的好像不是气液增压缸?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成品气缸拉爪就是你说的这样的,可是不好用,我车的都是长工件,又难以从后面用弹簧弹出。

可是 ...

这个气缸使用了拔叉杠杆+静摩擦力,不能简单的用弹簧弹性力来类比。
气缸不贵,就用气缸来做不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气缸使用了拔叉杠杆+静摩擦力,不能简单的用弹簧弹性力来类比。
气缸不贵,就用气缸来做不可以么

气缸就是现在的常见用法,当然是可以的,就是使用时会出现很多问题,感觉自动上料的瓶颈位就在这里。如果不改进,机器不定期出状况,需要人值守,还是没有效率。所以想改进下。
静摩擦力也是一个力,请教怎么计算的?

网友(点评):
这一类夹紧不能靠简单的计算,因为实际中变数太多!商品化的液压夹紧方式要简单可靠得多。气动方式只适用于轻载且原料公差非常小的情况(精磨料),毛料必须用液压方式方能保证可靠性。

网友(2016-11-02):
引用 网友B:
楼主 把弹簧 改成 气缸 也就是说在左边装个气缸,气缸拉左边弹簧的挡圈。装上轴承。这样气缸就不用旋转。前 ...

您好,大侠,请问旋瓶盖的视频在哪里,怎么能找到,我想学习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把弹簧 改成 气缸 也就是说在左边装个气缸,气缸拉左边弹簧的挡圈。装上轴承。这样气缸就不用旋转。前 ...

您好,请问拉紧的这种轴承是什么型号,哪里可以找到呢?我找了很多品牌的,都没有能用的啊!

网友:
目测那个气缸的缸径不小了,63缸径的气缸0.5mpa时就有150kg的力,而且如果有杠杠增力的话,就更大了。会不会是弹簧的质量问题?
楼主可以考虑换更大力的矩形弹簧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可能是弹簧提供的力是个动态的力。
支持改装!期待楼主解决问题后给出结果!

网友:
想起以前用过中空的液压油缸,有类似的气压的中空的旋转缸。
如果中空的尺寸够,也可以考虑吧。

网友(2020-09-16):
如果中空的尺寸够,也可以考虑吧。